压力 差压

楼主(2008-06-18):
我想测试过滤器的压降性能。以前用的是 光华0.5级差压传感器+0.5级显示表,现在改进成两个0.3级的压力传感器,另外加一个0.03级带运算功能两路显示器,这样做法行吗? 要注意什么,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可以。

没什么要注意的,屏蔽线单端接地 一接就好了

网友B:
为什么要用2个压力传感器,建议你还是使用一个差压传感器!2个压力传感器存在的误差要大些!

网友C:
强烈建议用差压变送器,这样测出来的压力才是准的!

用两个压力变送器是能满足要求,但是您的两个的精度就变成了0.3%+0.3%=0.6%实际上精度变低了

日本横河和美国罗斯蒙特的差压变送器精度都在0.075% F·;S,您可以参考一下

以上答案由唯通工控提供www.wetoone.com

楼主:
帅克挺专业,不过你的资料做的不好看,叫人挺不放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用2个压力传感器,建议你还是使用一个差压传感器!2个压力传感器存在的误差要大些!

支持!!!

楼主:
对:红狮 关于引用寰人 的回复内容:

为什么要用2个压力传感器,建议你还是使用一个差压传感器!2个压力传感器存在的误差要大些!

支持!!!

因为需要测两端压力,还有压差。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