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读出仪表的通讯状态?

楼主(2008-06-18):
想检测仪表是否通讯,以便确定仪表是否有故障,当仪表不通讯时就报警,怎样来实现?

网友A:
MCGS每个硬件都有1个通讯状态检测通道,你可以用仪表通讯状态检测那个点来做,为0时正常,不为0时报警

网友B:
仪表通讯状态在该仪表的设备驱动中应该有一个状态检测通道,将其链接到一开关量的变量即可。该变量为0,则通讯正常,非0就不正常。

网友C:
看仪表驱动的设备连接,看0号通道是不是通讯状态通道,如果是的话就直接把通讯状态通道连接一个数据对象,用该数据对象设置通讯报警,该数据对象不为0时报警(通讯状态为0时表示通讯正常不为0时通讯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