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WINCC项目中批量输入变量

楼主(2008-06-18):
我是个新手,在做上位机上遇到的问题,我们经常有几十台PLC与上位机通讯,但是在变量输入的时候必须一个个输入,想求教下可否有办法在WINCC项目中实现批量输入变量,我们用的是MODBUS通讯

楼主:
没有人愿意帮我吗? 难道这个是不可能实现的?

网友A:
您好,首先,您在半夜发帖,这个时段大多数人都进入了睡眠状态,如果我不是关注与欧洲杯的比赛,恐怕也不会来回帖,因此您一句“没有人愿意帮我”令人遗憾啊。

其次,您在Wincc中只能通过复制变量来实现快速建立变量,Wincc会自动依据变量名的序号做添加,比如,您建立的变量名为aaaa,那么建立后的变量则为aaaa,aaaa_1,aaaa_2……

以上!

Good Luck!

楼主:
很谢谢2楼对我的回复,非常感谢,可是可能我的问题没问清楚,我的意思是在画面输入的时候需要一个一个变量输入,也就是一台一台PLC输入变量,其实输入变量的地址是相同的,只是PLC地址不同,我是想问有没有办法,直输入一次变量就可以给所有PLC相同地址的变量同时输入,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

网友B:
可以导出EXCEL格式,编完后再导入,注意别破坏了格式。

楼主:
4楼的大姐吧?能不能帮忙具体说明下,不太明白你说的

网友C:
使用SMORTTOOLS里的工具软件了。

网友D:
没弄过WINCC,肯定有办法了

连PLC变量表都可以用EXCEL导入/导出

WINCC倒不能?

西门子永远是微软技术的忠实用户

网友E:
WINCC有一个变量导入导出的工具,安装WINCC的时候选择自定义安装,把这个组件选上,在EXCEL中编辑完了后导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