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变频后,如果要仅仅变化水压,并保持流量不变,是不可能的,只能更换水泵。”

楼主(2008-06-19):
“有人说,用变频后,如果要仅仅变化水压,并保持流量不变,是不可能的,只能更换水泵。”这个说法十分错误!

1、在这个图上,我们划一条竖线Q,表示系统给定流量Q(即流量Q不变);
2、那么竖线Q就和40HZ、50HZ水泵性能曲线有两个交点;
3、这两个交点的流量Q相等没变,但压力扬程不等;
4、竖线Q和40HZ水泵性能曲线的交点对应的杨程压力H2小,竖线Q和50HZ水泵性能曲线的交点对应的杨程压力H1大;
5、这个就是楼主系统由50HZ变频到40HZ时,流量Q不变,而压力由H1减小到H2的过程;
6、也请 yjig 在自己的图上画一条竖线Q,标出竖线Q和40HZ、50HZ水泵性能曲线的两个交点,给大家讲讲流量Q不变,而压力由H1减小到H2的道理!!!

1、要改造的系统在改造时肯定要满足高峰用水,如果高峰用水有困难,要改造的问题就失去前提;
2、要改造的问题肯定是,在用水高峰时,系统压力也大,这样才有变频50HZ到40HZ的要求;
3、那就按用水“高峰时的系统管网曲线”来讨论问题:
1)用水“高峰时的系统管网曲线”与40HZ、50HZ水泵性能曲线有两个交点;
2)用水“高峰时的系统管网曲线”与50HZ水泵性能曲线的交点是1,用水“高峰时的系统管网曲线”与40HZ水泵性能曲线的交点是4;
3)当我们用变频器把频率由50HZ降到40HZ的时候,压力扬程、流量就由1点降到4点,此时压力与流量都减小了;
4)然后我们在40HZ水泵性能曲线上,增大流量,流量增大到和50HZ流量相同为止,也就是过1点作竖线与40HZ水泵性能曲线相交于5点;
5)由4点到5点,是转速40HZ不变,压力减小,流量增大的过程;
6)由1、4、5知,楼主的系统由50HZ变频到40HZ,系统压力由1变到5,而流量没有变:

网友A:
我估算的在供水行业中,压力小了流量(厂出水)就少了.这关系到用户用水的问题."一定的时间用一定的水,压力大出水就多".我想你在家用水时不会故意调小再用吧?

如果是一般的工业用水,如冷却,这就考虑流量了,这就看能不能它的冷却效果了.又比如,洗涤它要的是一定的时间一定水量.

网友B:
变频供水系统是恒压按需调速,以上议题不对吧。

网友C:
以上的结论是有前提的,决不可以简单的断章取义的说可以或不可以。

 ;;
如果水系统是一固定的管网,如闭式循环冷却供水系统,那么以上的结论可以成立。

如果水系统是一变管网系统,如自来水的供水系统,那么以上的结论就不一定成立。它的水泵管网曲线是在不停的变,当用户少时,相当于有许多的用户阀门被关闭,输出流量降低,使管网压力增大,也就是说管网阻力曲线向左移。反之,当用户多时,相当于许多用户的阀门被打开,输出流量增加,使管网压力降低,也就是说也就是说管网阻力曲线向右移。
当然,以上的变化是有条件的,有限度的。如果系统的阻力已经是最小或接近最小,当降低泵速后,其管网阻力不会再变,因此流量不可能增加的。

但如果此时的管网阻力并非最小或接近最小,当降低泵速后,如果此时同时许多用户的阀门被打开,使管网阻力降低,使流量增大。但增大的幅度是有限制的。因为管网阻力并非仅仅是用户的出口阀门,还有泵自身的阻力,有干、支管阻力,有阀门、弯头阻力。如果干、支管的长度相当长,其阻力仍然起主导作用。此时虽然出口的阻力下降,但阻力下降有限,其流量增大也有限。具体可增大到什么程度,能否达到原来的数值,即保持不变,则很难说,要看现场的实际情况。

楼主:
“变频供水系统是恒压按需调速,以上议题不对吧。 ”

1、李纯绪一语破天机,压力不变,流量按需供水,用水量大,电机功率大,用水量小,电机功率小;

2、在压力不变的情况下,变频器根据流量大小变化改变电源频率f,改变电机转差率,改变电机转矩,改变电机功率,满足流量需求;

3、也就是说,压力一定时,流量可大可小,而不是有的人说的“压力减小,流量一定减小,流量不可能增大,要增大流量,就要换泵”;

楼主:
1、由于泵的功率大,系统供水压力大,能量损耗大,降低压力,降低损耗接约电力;

2、有人说,降低压力,就减低流量,流量不可能增大,要增大流量换泵;

3、其实不用担心,降去的是多余的压力,也就是出水的动能或流速,你可以开大龙头流量不变;

网友A:
其实一台泵的流量还没达到额定压力,额定流量,变频调速降低了转速.也就达不到泵做的有用功.

在额定的功率运行,也要考虑水管进出水的管径吧,至于“降低压力,就减低流量,流量不可能增大,要增大流量换泵;”压力是杨程吧?在一定量的情况下如果杨程才一米没有达到额定压力时,管径不变,流量不可能降低吧?

应该这样说达到额定的压力,在压力降低时,流量也随着降低。

“流量不可能增大,要增大流量换泵;”这好像说不过去,增大流量,就要达到一定的压力,不是说换不换泵事吧?

楼主:
其实这里有个误区:

1、一个误区就是,不要认为离心水泵的电源频率F 一定,它的输出功率就是一定的;

2、应该按转子的实际转速计算功率;

网友D:
我有两台工频 一台变频泵,抽同一个水池水,一般两台泵同时工作,维持水池液位。已往当高液位三台水泵(同型号)同时运行(较少),低液位停止一台水泵(经常频繁)。

两台同时工作泵中一台改为变频泵(管道不变),如何合理设定变频泵?才能使得系统经济合理工作?是否将变频泵设定为频繁起停工作泵?水泵压力一样时才好并联工作,那么工频 变频泵又如何并联运行?

请刘师傅及热心朋友指点一二。

网友E:
以上议题可能不对吧,只知道压力与流量是成正比,变频供水系统是恒压按需调速的。搞不清?

网友F:
楼主的主题是啥?黑字是楼主的观点吗?如果是,我觉得,楼主好好看看YJIG的回帖,说得很明白的。也再好好研究一下压力、流量、管网特性、转速的特性曲线,分析一下每一种结论的前提。

楼主:
“只知道压力与流量是成正比,”

1、这位朋友说的也对,当系统管网一定时,压力大,流速大,流量大,压力与流量是成正比;

2、“变频供水系统是恒压按需调速的”的条件是,压力恒定,系统管网不定,例如打开一个龙头时,流量增大,压力减小,压力闭环调节转速升高,供水功率增大,维持压力不降低,即“恒压按需调速”;

楼主:
3、“恒压按需调速”时,泵机实际功率与流量成正比,不再是泵机实际功率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而是泵机实际功率与流量成正比,流量与转速成正比,泵机实际功率与转速成正比!

楼主:
“ 想起时正是忘记  10楼 回复时间:2008-6-19 23:54:14 ‘楼主好好看看YJIG的回帖’”

1、“想起时正是忘记”网友,你回了好几次帖,我仔细看后,总看不到你自己的观点;

2、你看我那里错了,就直说出来,欢迎讨论吗 !

网友F:
这个主题没有错,但一样须要最基本的前提:同样的管网特性。这种问题你简单一问即可有大把的人回答,大可不必在下面论证半天不知所云。

“以上的结论是有前提的,决不可以简单的断章取义的说可以或不可以。

;;
如果水系统是一固定的管网,

YJIG说得已经很清楚,你试着去仔细理解别人的意思,真正有分歧的时候再提问,会减少许多没效率的讨论。

你的错,就在于讨论时,没有仔细去倾听、理解别人的观点和意见。

楼主:
 1、想起时正是忘记 ,你说固定的管网,你到这个世界上找,有几百KW的供水系统是固定的管网的?恐怕没有这样的设计工程师!

2、我要说的是,我用的图就是他本人发表见解的图,我用他的图说明他的错;

3、讨论问题,不断的改变前提,改变条件,是“许多没效率的讨论”的共同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