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

楼主(2008-06-19):
今天一主站通讯不上了(另一主站正常),用的是CP443-1,网线通过光纤收发器连接,光缆另一头也是光纤收发器,出来是网线到HUB再到各操作站.故障现象是WINCC画面灰化,CPU不能建立通讯.换了光纤收发器正常了.我想问的是:为什么将工程师站电脑拿到现场直接与CP443-1用网线也不能建立通讯?这与正常通讯时连接有什么不同?不就是甩开了光纤与光纤收发器吗,怎么还不通呢?不是很明白,恳请各位指教!!谢谢!!!

楼主:
换了光纤收发器正常,说明443-1没问题啊,另外我从443-1直接拖了网线到中控室HUB怎么也不行呢?网线测试没问题!!这段距离不到100米,怕距离影响通讯,我在这之间加了一个HUB也不行!真郁闷!!!还有我发现换了光纤收发器后,接原来的HUB中控室这边光纤收发器一指示灯不亮(100TBSE),换一HUB就正常了.这与HUB有什么关系?(二HUB都是10M/100M自适应),问题比较多,请各位不吝赐教!!!

楼主:
没人说说??

网友A:
您加用交换机了吗,关于为什么将工程师站电脑拿到现场直接与CP443-1用网线也不能建立通讯,可能是你工控机的网卡自适应能力的问题,建议使用交叉式的网线.

网友B:
不是很懂的

楼主:
千山:您好!谢谢您的解答.

1.用的是HUB.接到现场是不是要在SET PC/PG里将ISO ind  ETHERNET-网卡型号改为TCP/IP-网卡型号才可以通讯?

2.交叉式一般用于网卡对网卡之间的连接,等有机会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