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做个工业组态,用哪个编程语言好

楼主(2008-06-19):
想自己做个工业组态,用哪个编程语言好

网友A:
当然用C++啦,这样才最好。

网友B:
当然用C++啦,这样才最好。 /================================= 你一般是没开发过。。。。。。。用c++开发这东西,需要几年???做项目还要考虑效率,一般使用vb.net

网友C:
工控编程通常使用C语言,可以试试VC++.

网友D:
VB直接,VC++较深入!

网友E:
我的印象中.net  速度慢,

工控中:  VB,DELPHI,C++BUILDER,都是可视化的工具,我认为好;

VC++可视化程度低,开发效率低

网友F:
C#.net 最好!

网友E:
c#.net   我学过一个月就放弃了,伪编译,基于解释的,
用于网页与网站非常好感,用于组态软件的话,速度可能跟不上,

还是VB,DELPHI,C++BUILDER6。0合适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关于当然用C++啦,这样才最好。 /================================= 你一般是没开发过。。。。。。。用c++开发这东西,需要几年???做项目还要考虑效率,一般使用vb.net

白痴一个!鉴定完毕

网友H:
到底用哪个好?偶也想知道知道.

网友E:
C++BUILDER是可以的,它是DELPHI的姐妹语言,支持可视化,支持快速编程,做人机界面不成问题,

但要解决一些画面问题,我正在用它做简单的人机界面,访问接口用OPC,

但VC++不好,可视化程序低,开发效率低,做人机界面不好,VB也是可以,VB.net不知速度怎样。

网友I:
用C++   或者  DELPHI,主要是对硬件接口最好。

网友J(2008-08-17):
谢谢,上面各位,有了学习方向

~{R;QT~}

网友:
best software is think & do 8.0,it is flow chart. very easy use,not need vc,vb,

~{R;QT~}

网友:
best software is think & do 8.0,it is flow chart. very easy use,not need vc,v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