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用过的比较稳定 信价比比较高的测温系统

楼主(2008-06-19):
主要是稳定哟 人家要求能测到小数点后两位就行

网友A:
测量温度范围是多少?准备采用何种传感器?99.99度可以吗?宇电AI-701F就可以,性能稳定。

网友B:
现场稳定吗?一楼的i服了you

网友C(2010-05-24):
我们公司专门经营红外测温设备,你可以上我们的网站了解你所需的产品. www.yhxg.xom 如果有需要请和我们联系.

网友D:
~~~~~~~~~~~~~~~~

主要是稳定,,,,要求能测到小数点后两位

嘻嘻嘻

对,对呀,

准确几何,绝对误差,与标校设备有关,,,

当外界条件,全部固定后,表计测值反应的,就是它自身的稳定性,,,行话叫:有效分辨率

有效分辨到0.01℃ 温度计,,,SC2□系列,,,卖滴不多,性能超牛,,,可直接驱动加热制冷控制,是个特色

温差变送器资料见:http://www.sc-sensor.com/uppic/200921819202810919.pdf

温度变送器资料见:http://www.sc-sensor.com/uppic/200921819185627017.pdf

温差温度控制器资料见:http://www.sc-sensor.com/uppic/20092181921093661.pdf

小毛驴驴艳照见:

贱呀,,,性_价_b   ,,,贱_日塌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