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

楼主(2008-06-19):
我们的是威纶触摸屏和信捷PLC,开机进入操作界面后触摸屏显示PLC no response,所有操作无反应,停止灯亮,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有可能是plc 电源或者PLC 和屏之间的电缆连接不良

网友B:
检查连线 通讯参数设置
也可能电源容量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