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LC SM321模块的供电方式是什么样的?

楼主(2008-06-19):
各位大哥大姐们,请问S7-300PLC SM321模块的供电方式是什么样的?是不是背板供电啊?我现在不清楚啊,求教!

网友A:
300系列的产品基本上都是带隔离的,要准确理解隔离的意思。背板总线提供的电源只足以支撑模块的内部运算,但是信号的输入和输出动作执行却需要独立的外接电源来支持。

网友A:
就拿321来说,除了背板总线提供的运算电源以外,还需要另外两路电源,那就是支持321工作的电源和信号输入的电源,当然了,大多数情况下这两路电源是同一个电压等级的,所以就合二为一了,如图中所示。

网友B:
背板总线提供的电源只支撑模块的内部运算,信号电源外部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00系列的产品基本上都是带隔离的,要准确理解隔离的意思。背板总线提供的电源只足以支撑模块的内部运算,但是信号的输入和输出动作执行却需要独立的外接电源来支持。

精辟

网友D:
背板总线电源提供的是内部的运算电源.工作电源是需外部电源一支持的.

网友E:
外部电源支持!!!!!!!!!!!

网友F:
这位  哭泣的骆驼 讲得言简意赅,说到点子上了,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