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怎么安装西门子软件STEP7和WinCC?急??

楼主(2008-06-19):
        请懂西门子软件安装的各位工控前辈帮帮我吧,笔记本安装西门子软件STEP7和WinCC时需要授权,是立即安装呢还是稍后安装?立即安装的话授权在软盘里拿不出来,网上有人说把授权从软盘拷到u盘上再安装,怎么考啊,是直接复制吗?如果稍后安装的话,wincc的授权怎么办?没有转移授权的那个文件,无法安装,我是新手,请大家帮帮我,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少后安装授权,先把应用程序安装好.

网友B:
俺装step7和wincc都是要选“稍后安装授权”,装完后再安装而非复制授权。祝你顺利!

网友C:
一般都是先安装程序,后安装授权,可以导出的。

网友D:
先安装程序,后安装授权,稍后安装

楼主:
稍后安装时怎么把软盘里的授权的授权转移到u盘?wincc的授权如果选择稍后安装,就没有AuthorsW这个文件,授权导不了,怎么办啊,拜托大家了

网友E:
使用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网友F:
step7和wincc有安装顺序要求吗?先装哪个?哪里有wincc下载?

网友E:
最好先安装STEP7 .  关于哪里有wincc下载?您可以到自动化软件论谈版块进行搜索查询的,

网友G:
哪个先装都无所谓,授权可以稍后在用AUTHORSW导入,安装文件在STEP7软件包有。

楼主:
AUTHORSW怎么安装?如果选择稍后导入授权就没有这个文件了

网友H:
确保安装的目录要在根目录下,并且软件里不能有中文!!!!

网友I:
如何解决反复重新启动机器还不能安装西门子软件的问题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不要重新启动,继续安装软件。
现在可以安装更多程序而无需重启计算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