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问PZD3读不上来,怎么办,高人请指点

楼主(2008-06-19):
本人采用西门子plc和ABB的变频器进行通信,采用PROFIBUSDP,但是读取不了PZD3以后的数据,请问怎么办?

网友A:
GSD,接口驱动程序问题,还有可能是通讯速率问题!

网友B:
参数设置的正确吗,您是新建立的项目,还是调试运行过的项目呢,怎么读取不了PZD3以后的数据了,是不是PPO类型选择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