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最大流量为零时,离心水泵的功率是多少???

楼主(2008-06-19):
1、一个离心水泵,假设它的出水管很高,当我们合闸启动水泵后,出水管的液面就一直上升;

2、由于水管很高不会流出,液面上升的速度会越来越小,而压力越来越大,最后液面达到一定高度时不会再升高,稳定在最大高度Hmax,这时水泵处的压力也最大;

3、由于水的流量为零,扬程压力最大Hmax,这时电机的功率是多大???

4、因为泵的功率:  N ∝ 扬程H × 流量   ∴ 此时泵的输出功率:   N = 0   ,就是说泵的用电功率相当于空载,并不是额定功率;

5、请参加讨论,发表个人见解!!!

网友A:
比电机额定功率空载电流偏大点.但怎么算就还真不知了.

但可以看电流算功率,我机组220KW的在阀门不开的情况下电流为200A.

还望论证....

网友B:
这种情况应该电流是大幅度波动的,犹如喘振.

楼主:
“我机组220KW的在阀门不开的情况下电流为200A”

1、谢谢1楼提供的数据;

2、电机220KW电压380V额定电流应该是450A ;

3、就是说,水的流量为零,扬程压力最大Hmax,电机的功率并不是额定功率;

4、就是说,水的流量为零,扬程压力最大Hmax,电机的功率小于额定功率的50%;

网友C: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让我们把注射器的一头压死,不让空气或者液体流出,这一头的压力会很大,但反作用力也大;我认为当扬程最大后,叶轮受到水柱的压力及电机扭转距力,二者合力后变小。

网友D:
下面引用平和 的回复:
:根本不懂流体机械的基本原理和特性,简直一派胡言乱语!误人子弟!狗屁不通!

---------------------------------------

我问你:

你说的水管子足够长,水泵扬程压力最大的时候,水打出去没有?工作到最大扬程了没有?和人家说的在泵跟前把阀门关闭(请注意:这里的阀门在什么地方,通常一定在靠近泵出口的地方),是一回事吗?? 骂你一点错都没有!!!

网友D:
张冠李戴,不知所云!!

楼主:
 “大圣.齐天”,在我看来,你就是一个在家里能骂父亲、母亲、再学校就是一个敢骂老师的坏孩子,希望你有一天能自重起来!!!

楼主:
既然你来了,就和你讨论,算我掉价:

“水泵扬程压力最大的时候,水打出去没有?工作到最大扬程了没有?”

1、你的这个问题问的没有水平,因为题目说的十分清楚,难道没有理解题目说的内容?

2、1楼的“心冷空虚”理解为就好像他的系统关死,没有流量一样,我认为他的理解是对的!

3、当然你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哈哈!!!

网友D:
哈哈,我根本就没想和你讨论,你也配?!?!

我只是看有人在这里洋相百出,胡说八道,不免好笑!你不是喜欢把自己放在A-C之间找火暴吗?干脆我再添把火,让你好好“火一把”,让大家都看看你的真实水平!

楼主:
“水泵扬程压力最大的时候,水打出去没有?工作到最大扬程了没有?”

1、看看你的问题,就觉得你最基本的理解力都没有;

2、这个要讨论的问题你不懂,你好好看看大家是怎么讨论的;

2、希望你虚心点,忍住自己的性子,你会发现你有好多不懂的知识在等着你!!!

楼主:
“哈哈,我根本就没想和你讨论,你也配?!?! ”

1、说句心理话,我真不配?!?!所以你骂人的时候,我离的远远的;

2、在这个网上最能配的上你的就是哪个“周公”,一老一少多精彩!!!

网友D:
是啊,我还欠缺很多知识!

但我不会连基本的基础知识都不懂,在这里胡说八道!

技术问题不用我来教训你,稍微有点专业知识的人士都看的清,你以上错在什么地方了。

提醒你一句: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好好想想,想不通,买个水泵来做做实验,按你说的情况,看看结果是什么?免得老是一锅粥的脑袋尽异想天开,想什么就是什么,那么这个世界真的跟传销洗脑子一样疯狂了!!!!

楼主:
“张冠李戴,不知所云!! ”

1、“水泵扬程压力最大的时候,水打出去没有?工作到最大扬程了没有?”

2、你提出了这个网上谁也不想回答你的问题,你说你能不“张冠李戴,不知所云!! ”

楼主:
    “我不会连基本的基础知识都不懂,在这里胡说八道!”

1、就是提出了个问题,你认为是基本的基础知识,你伟大!

2、我不如你,你要么回答问题,要么离远点,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网友E:
虽然人生是向前进,但有时退一步会海阔天空,

时间珍贵,寸土寸金,无谓之争,浪费生命,不可取。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给老毕个面子,请打住,谢。

网友F:
哈哈!退一步会海阔天空, 说的好。言论很精彩。

楼主:
如果在流量为零时,离心水泵的输出功率,不能再用转速立方的关系计算电功率!!!

楼主:
所以用转速立方计算离心水泵的电功率,存在严重误差,也就是用频率立方计算节电率存在欺骗性!!!

网友G:
呵呵,技术论坛要以理服人,有不同意见的地方可以讨论甚至是争论,但要就事论事,不希望见到有人身攻击。

网友H:
无事生非,无聊至极,懒得理你 ; ;。

楼主:
师傅来了,这个网就你的弟子光彩,当然是“无聊至极,无事生非”还有“出口骂人”!

楼主:
骂了人,使了坏,再挂出一个“斑竹的话”作牌坊!

楼主:
要不,你来把我的发言删掉,就把那个弟子的骂人帖留下!!!

网友I:
喘振,功率=0,电机烧掉。

网友H:
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你们家牌坊是挂的?知道‘牌坊’是什么东西不?
本无意理你,你却在辩论的时候往对手队伍里拉人,查你的智商去吧。

网友J:
退一步会海阔天空     呵呵

楼主:
1、“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哗众取宠…”还有好多你这样的发言,古人云言为心声!

2、我也是工控网的注册用户,你是版主,“本无意理你”为什么,心理不舒服???

楼主:
一个离心泵,在名牌确定的环境下工作:

1)50HZ工频电源

2)扬程H

3)流量Q

4)功率N

楼主:
如果离开这些参数:

1)杨程H增大,流量Q会减小,功率N是增大还是减小?

2)杨程H减小,流量Q会增大,功率N是增大还是减小?

楼主:
1、我们定性的讨论变化的趋势;

2、杨程H增大,流量Q会减小,功率N是减小,转子的转速n升高,转差率S减小;

3、杨程H减小,流量Q会增大,功率N是增大,转子的转速n降低,转差率S增大;

楼主:
4、就是说离心水泵在工频运行时,运行功率是变化的,可能是轻载,也可能是重载,只有在名牌确定的环境下工作是额定功率;

楼主:
5、在压力扬程减小,流量增大时,电机转速降低,转差率S增大,电机电流增大,转矩增大,电机功率增大,严重时电机会过载烧毁!

6、在压力扬程增大,流量减小时,电机转速升高,转差率S减小,电机电流减小,转矩减小,电机功率减小,严重时电机会轻载功率小于额定功率的50%!

网友K(2008-07-26):
水泵的堵转环境下输入功率最小

网友L:
根据楼主的假设,电机的功率应该为最大,因为水泵一直处于最大工作压力下,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闷泵.不知对不对,请大家指教.

网友M:
水泵的堵转环境下输入功率最小,楼主可用电流表测试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上边的曲线Q-P在向左到流量为零时,应该是功率最小的时候!

楼主:
上边的曲线Q-η在向左到流量为零时,应该效率为零的时候!

网友N:
什么东西,好久不来了,来了又看到这样的吵架,全都丢了面子!

问题可以讨论,但人身攻击就只能是掉了自己的素质,反而看不出你们的技术水平何在

网友O:
呵呵,这个问题不错。

我们应这样看:

1、水泵的输出功率肯定为0,从36楼的曲线图可知。

2、电机消耗的电流用以做功,即抵消了水的势能,也就是说,电流做的功全部转化为水的势能了,相当于电能转化为了势能

3、这就象一个人,背了一百公斤的重物,立在原地没有行走一样,人并没有做功或移动位置,但人克服了地心引力,给了重物一个势能,即重物的势能增加了,人仍会感到很辛苦一样。

网友P:
应该装个加压泵,可以减少离心泵的工作压力,而且还可以增加扬程.

楼主:
“人克服了地心引力,给了重物一个势能,”

1、应该是人给重物一个支持力,等于重力,但这个力没有做功;

2、流量为零,水泵旋转产生的压力维持着一个“水柱”的压力,这水柱不会掉下来!

3、如果水泵停止运转,这个水柱会掉下来! yeah 说的非常好!

网友Q:
各位兄弟不要在这争了,找本化工原理看看就明白了,老刘说的那种情况跟把泵出口阀门关闭是一样的结果,泵的输出功率与扬程没有关系,与流量成正比,流量大时电流就大,做的功就多,流量为零时电机电流相当于电机的空载电流,只是多了一些机械磨擦及水泵的阻力。水泵在选型的时候要根据工艺要求来选扬程和流量,如果一台水泵在运行时过电流了,如果排除电气与机械故障的话,肯定是流量超过水泵的额定流量了,这个时候只需要把水泵出口的阀门关小一点就行了。

记住应该关的是泵的出水阀门,千万不要关进口阀门,否则水泵就会报废的中

以上所说的泵是指离心泵,齿轮泵、螺杆泵属于正位移泵,工作原理不一样,以上方法不适用,否则就会损坏泵

网友R:
鄙人认为这相当于电机 的堵转 状态;电功率是以线圈发热的形式消耗掉的

见教!

网友S:
我说两句,本人在一家水泵厂工作,楼主说的没错的,每个离心式水泵我们都要测的,包括闭阀时,功率在闭阀时确实是最小的,但楼主说相当于空载,我不知道水泵的空载是什么情况。可能有不少朋友没有考虑离心!!!

网友T:
支持刘老师~~~~很烦妇人骂街~~~

网友U(2008-09-19):
了解定量泵和变量泵区别

网友V:
这里很热闹,但不希望骂街

网友W:
大家在这里讨论的问题,其实就是离心泵的特点。输出量最小时,电流应该最小。

网友X(2009-02-27):
1 当流量Q=0时,相应的 离心泵轴功率并不等于零,而为一定值(约正常运行的60%左右)。该功率主要消耗于机械损失上。 如有怀疑测泵的电流电压。能量不会凭空消失。

2 提供的离心泵性能曲线好像Q-H曲线有点问题,因为 一般来说,当离心泵的流量小时,扬程就高;反之随着流量的增加,扬程就逐渐下降。

3 从离心泵的性能曲线可以看出,Q-P曲线没有中的P、Q并没有到“0”点,

网友Y:
我认为流量为零的时候相当与电机带着个飞轮在转。飞轮是叶片和水。水泵没有功率输出。电机则要克服摩擦,张力等的阻力维持旋转。差不多接近空载。 我肯定不赞成这是堵转

我首先不怀疑曲线。但是我想不通流量向零靠近的过程H会轻微下降是什么原因。

效率曲线在0流量的时候必然是0。效率是输出功率除以输入功率。输入功率一定不会是0。而输出功率是流量乘以压力,乘积为0。所以分子为0。曲线越靠近右边,相当于泵开口。叶片传递的能量全部转化为液动力所以水的速度很高。但由于没有压力。所以效率也是0(这里有所保留,但至少极限很接近0)。同时由于叶片的功率可以以极大的程度传递给水。直到与叶片泵壳的阻力平衡为止,由于阻力很小。所以功率可以毫无保留的转化成水移动的能量,电机功率无极限。

网友Z:
这个需要讨论么?

这是常识。

长期运行对轴封有影响的,多数离心泵轴封靠输送流体散热。

如果工艺需要离心泵关阀长期运转,管道设计上也有出口回流直接到入口管,相当于提高了入口压头,同样节能。

网友AA(2010-03-31):
很好的议题!刘志斌:好样的!!!

网友AB(2012-03-07):
大家讨论的不错,出口阀关掉,电机电流基本相当于空载,我这里一个问题是,进水的压力增加了(水塔比设计的高了),电机的电流变大了,经常超功率运行,给我想象的是相反的.

网友AC:
偶的理解泵的机械能全部转化为水的势能,而由于水不能满处水管因此其泵的最大功率与水的势能相等,而此时电机势必全速运作,所以电机的功率也是额定功率甚至是超出额定功率。如果电机输出功率减少那么泵输出的功率就减小此时水管内水的高度就下降。

网友AD:
扬程与流量基本上近似一个反比关系。扬程为零流量最大,扬程最大时流量为零。

网友AE:
我遇到过,就是把泵壳的水差不多烧开了,也没见把电机烧了的

网友Y:
偶的理解泵的机械能全部转化为水的势能.

我很反对说转成势能。水面已经停止上升了,显然势能不再增加。但是电机仍然传出了功率,能说全部转化成势能吗?

网友AF:
流体类负载在离心类机械作用下,压力(扬程)、流量、功率的理论关系勿须质疑,但这只对于离心类机械装置适用,容积类机械不能超压力或关闭出口阀门运转。离心类机械作用于流体类负载在封堵出口压力最高时,输入功率主要消耗在以下几个方面:1、平衡出口压力,由于压力在出口截面上形成的力=出口面积*压力,这个值不会很大,因此泵的功率主要消耗在流量上,而论题给出的流量=0,所以流量功率=0。2、克服液体分子之间引力(液体张力)及与机械壳体摩擦力消耗的功率,这部分功率转化为热能,这一部分是影响机械效率的主要成分,一般机械效率80%以上,也就是说发热这一块最多20%。流量大时,这一块损失将减小。所以尽量不要超压力(扬程)运行,不然总体效率降低,流量为零,效率=0。总而言之,离心类机械驱动流体类负载,在出口压力高,流量=0的状态,输入功率一般在40--50%,效率为零,水泵是这样,风机也类似,所以大功率的水泵、风机启动时为了容易启动,一般要求关闭出口阀门。

网友AG:
各位老师 我也想知道答案   不过把阀门关闭是不是可以视为堵转?   如果阀门打开杨程扬不上去那就不是堵转了   应该是武功  不才  乱发表意见了 哈哈

网友AC:
对:芳季关于偶的理解泵的机械能全部转化为水的势能.我很反对说转成势能。水面已经停止上升了,显然势能不再增加。但是电机仍然传出了功率,能说全部转化成势能吗?内容的回复:

水面不再上升是因为泵出口的压头等于此生水高度产生的压力,这个时候电机已经到达最大功率,泵在电机最大功率的时候不能可否原有设备高度水所产生的压力,所以水的高度不再上升,此时的电机带动水泵的机械能全部转换为一定高度水的势能。

如果此时电机功率减少,那么势必其泵出口压头减少,造成水高度下降,如果此生电机功率还能够增加,其势必造成泵出口压头增大,引起水高度上升。这个偶估计是没错的。

所以此时电机输出的功率带动水泵产生的压头与一定高度水的产生的势能相等是没错的,也就是电机的输出功率是为了保证水的势能。

楼主:
“水面不再上升是因为泵出口的压头等于此生水高度产生的压力,”

1、“水面不再上升是因为泵出口的压头等于此生水高度产生的压力,”,这句话对,扬程与离心速度相关,或者说与转速、离心轮半径决定;

2、例如,你扔一个小石子,飞出去远近距离决定石子离开手时的速度;

楼主:
“水面不再上升是因为泵出口的压头等于此生水高度产生的压力,这个时候电机已经到达最大功率”

1、“这个时候电机已经到达最大功率”,这句话说错了,不信你看看电流不是很大;

2、如果你减低扬程,使水以一定的速度流出,如果流量增大,电流就开始增大,流量过大时,电机会过载!

3、就好像你扔石子的速度不变,而是仍石子的数量增加,你的做功就增大;

楼主:
“电机的输出功率是为了保证水的势能。”

1、这句话说对了,水的势能:

1)一是高度;

2)二是质量m;

2、所以电机的功率=扬程×流量;

楼主:
3、当流量为零时,水柱的高度不在增大,水泵离心叶轮的功消耗在摩擦力上,水一会就发热,你可以用手去摸摸烫手;

4、这时电机只克服摩擦力做功,电流与额定电流相比要小得多!

楼主:
5、所以扬程一定时,在临近额定状态时电机功率与流量成正比,减低流量就等于降低电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