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变更的问题

楼主(2008-06-19):
现有台工控机,西门子的工控软件及PLC,还有触摸屏,通过西门子模拟模块输入一个4-20MA信号,然后在工控机上面通过对应的数据显示出来,我现在要把里面显示的数据的一部分取出来改成4-20MA信号通过PLC输出;谁知道吗,有知道的联系我,我将万分感激 ,13808451190

网友A:
说明白点,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明白点,不明白什么意思.是不太明白。

网友C:
把里面显示的数据作个转换输出就可以

网友D:
拿200的系统来说,模拟量转化为具体数值,如下

LDW>=    AIW0, 6400         // 4—20mA信号
MOVW      AIW0, AC0
ITD             AC0, AC0
DTR           AC0, AC0
-R              6400.0, AC0
*R              VD208, AC0       // 量程VD208
/R               25600.0, AC0
MOVR        AC0, VD528
NOT
MOVR          0.0, VD528       // 运算结果VD528

网友D:
具体的数值转化为模拟量,如下:

LD    SM0.0
MOVR  VD528, AC0
*R    25600.0, AC0
/R    VD208, AC0
+R    6400.0, AC0
ROUND  AC0, AC0
DTI    AC0, AC0
MOVW   AC0, AQW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