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扬孟江老师

楼主(2008-06-19):
用RS232/RS485转换头,作的电缆。通讯成功。
谢谢提供帮助的所有人,特别是扬老师。
谢谢。

网友A:
楼上的把名字去掉吧!

网友B:
keyi

画个图吗?谢了.

网友C:
很容易制作的

西门子PLC也可以用232、485通讯

楼主(2010-03-26):
今天买了一个RS232/RS485转换器,作了根编程电缆与PLC连接后提示:

程序级别不被TWIDOSOFT3。2管理。

请大家指点什么原因。

网友A: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可能是程序上做了限制,自己没有用过twido,你可以看看帮助

楼主:
谢谢,以前遇见过同样的问题,忘了怎样解决得了。后悔没留下记录。

楼主:
问题一解决我用光盘上的编程软件点安装,然后原软件(3.2)自动更新为3.5.

在安装时需要连到网络上。

然后就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