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厂的电容补偿器出鬼了

楼主(2008-06-19):
我80年代的老厂现在厂房里面的设备都没用了,只是外面有些店面出租所以白天用电量很小,补偿器投入一组2KVFR的电容功率因数给达到0.99 晚上是用电的高峰.大概每相用电量有150A左右我也用150/5的互感器作取样.都是酒吧单相空调还有照明用电.现在问题出现在白天用电量小的时候电容柜反倒正常工作.可是晚上用员量大的时候倒不工作..而且晚上功率因数显示0.98而电容器没投入,请哪位师父指教下啊.

再下感激..13870897432

网友A:
电感负载时补偿柜启动,电阻性负载补偿柜不起作用,(功率因数的原因)

网友B:
老式的象您所说的无功补偿器我虽没见到过,

‘我80年代的老厂现在厂房里面的设备都没用了,只是外面有些店面出租所以白天用电量很小,补偿器投入一组2KVFR的电容功率因数给达到0.99 晚上是用电的高峰.大概每相用电量有150A左右我也用150/5的互感器作取样.都是酒吧单相空调还有照明用电.现在问题出现在白天用电量小的时候电容柜反倒正常工作.可是晚上用员量大的时候倒不工作..而且晚上功率因数显示0.98而电容器没投入’

你们工厂应该是三相电,当用电量在150A时是不是三相都是150,还是除了取样的那相是150A?

还有,在原来(补偿器)正常使用的正确接线情况下,后来出现的现象吗?

如果都没问题,那就是补偿器有问题。

网友C:
可能问题出在单相用电上,酒吧用电火线可能不是A相,A相用于检测电流以便于补偿。

网友D:
反正不低于0.9是没事的,你就慢慢查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能问题出在单相用电上,酒吧用电火线可能不是A相,A相用于检测电流以便于补偿。

可能是这样造成没有检测到正确的电流相位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可能问题出在单相用电上,酒吧用电火线可能不是A相,A相用于检测电流以便于补偿。

赞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式的象您所说的无功补偿器我虽没见到过,

‘我80年代的老厂现在厂房里面的设备都没用了,只是外面有些店面出租所以白天用电量很小,补偿器投入一组2KVFR的电容功率因数给达到0.99 晚上是用电的高峰.大概每相用电量有150A左右我也用150/5的互感器作取样.都是酒吧单相空调还有照明用电.现在问题出现在白天用电量小的时候电容柜反倒正常工作.可是晚上用员量大的时候倒不工作..而且晚上功率因数显示0.98而电容器没投入’

你们工厂应该是三相电,当用电量在150A时是不是三相都是150,还是除了取样的那相是150A?

还有,在原来(补偿器)正常使用的正确接线情况下,后来出现的现象吗?

如果都没问题,那就是补偿器有问题。

 电容柜是新装的.而且三相分配都很均等.现在出现这样的问题真让你头疼.我从来都没遇到过这事

网友G:
手动投补一下.观测有.无功电流及总电流的变化.判断故障在哪应不是很复杂嘛

网友B:
你最好查一下补偿器的接线。补偿器上有电气原理图。

网友H:
有可能是补偿器接线问题,应取A相电流信号与BC相电压信号。另外在晚上可手动投入电容器,观察总电流是否下降,以判断是否需要补偿。

网友I(2015-10-17):
学习中...........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