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系列屏存储曲线的问题

楼主(2008-06-19):
假如我现在做一个一般曲线,1小时采样一次,每一小时的曲线能存在屏里吗?可以在第2天查看第1天每个小时的曲线图,如果可以怎么存,又怎么调出来看?

网友A:
历史趋势图里来做,用plc触发就行

网友B(2008-08-12):
触发可以用TIMER,也可以用PLC。只要勾选“掉电保存”就可以了。

然后用历史趋势图元件在页面上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