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下载参数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08-06-19):
选择上图的<<Properites>>按钮会出现下图所示的对话框。上面的PC Adapter(MPI),PC Adapter(AutoI),PC Adapter(PROFIBUS)有什么不同?
上面的对话框是设置下载的相关参数的
请问高手这个窗口是设置什么的,个参数代表什么含义?是在MPI网络中才有用吗?谢谢。

网友A:
PC Adapter(MPI),PC Adapter(Auto),PC Adapter(PROFIBUS)的区别在于,都是使用PC适配器进行下载,不同的是,括号内为MPI,则指定为MPI口进行下载,而如果PLC上该口被组态为DP口,将会出现错误导致下载中断,括号内Profibus的含义雷同,而如果是Auto,那么适配器自动侦测通讯口被定义为何种协议,自动选择相应的方式进行下载,由于需要诊断端口,因此下载花费时间略长于指定协议下载。

最后的图片用于设定PG(也就是作为编程设备)的通讯参数,因为西门子将PC,PG等都作为一种网络设备进行看待,因此需要设定通讯参数。其中Address 用于设定当前PC在MPI或者DP中的地址,而Transmisson Rate则设定MPI或者DP通讯,Highest Station……用于设定网络中的节点数。

要注意的是:如果是国产编程电缆,那么是无法使用PC适配器做DP通讯的,且MPI的通讯速率最高为187.5K,超越该极限会带来不可预料的错误,请务必注意。

以上!

Good Luck!

楼主:
多谢了,还是好人多,祝工控的朋友工作顺利。

网友B:
支持 yuanle 的精彩的回贴, 学习了, 还有一点是关于PG/PC is the only  master on  the bus,前面的对勾到底在什么情况下勾选呢, 我记得当用MPI编程电缆连接PLC时,必须选择此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支持 yuanle 的精彩的回贴, 学习了, 还有一点是关于PG/PC is the only ; master on ; the bus,前面的对勾到底在什么情况下勾选呢, 我记得当用MPI编程电缆连接PLC时,必须选择此点的.

应该是PG作为唯一主站的时候就要勾选,一般在没有触摸屏的情况下,下载程序都要勾选;网络上有屏的话,屏也是主站,所以就不能将PG设定为唯一的主站

网友D:
PC Adapter(MPI),PC Adapter(Auto),PC Adapter(PROFIBUS)通迅协议.,选择哪个就要用哪个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