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IS KEY PAD/Seif testing”报警

楼主(2008-06-19):
我有一台LG,上电后频繁报警“LGIS KEY PAD / Seif  testing”(同时变频器中的大继电器频繁动作);去掉一个风扇报警和大继电器动作的间隔时间比两个风扇长一点;不管用不用面板只要把两风扇去掉,就不报警,可以带负载运行。在LG的说明书上也没有找到此故障代码的解释,不知哪位大哥知道???谢谢!!!

楼主:
型号:LG IS5

网友A:
变频器上电后机器自动运行检测程序。LGIS KEY PAD / Seif testing应该与面板有关联

LG维修站  13681488257   江

网友B:
面板检测过啦,是好的。还有那位知道啊!

网友C(2008-08-25):
你应该看看FU2-1到FU2-5的故障记录因为别的显示都不能确认故障

网友D(2012-02-28):
LGIS KEY PAD / Seif testing应该与面板有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