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m3高炉自动控制系统应用那种PLC产品更稳定??

楼主(2008-06-19):
1880m3高炉自动控制系统应用那种PLC产品更稳定??

西门子、施耐德等。 请晒下你们的应用产品

网友A:
肯定是最贵的PLC呀

网友B:
西门子、AB、施耐德都行,我们常用西门子。西门子的相对与其他品牌它的通讯要强大些。

网友C(2008-07-21):
西门子、施耐德都行,我们常用西门子。西门子的相对与其他品牌它的通讯要强大些。 施耐德使用方便,没有那么多规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施耐德都行,我们常用西门子。西门子的相对与其他品牌它的通讯要强大些。 施耐德使用方便,没有那么多规矩。

网友E(2008-11-24):
我现在做的3200m3高炉用的是AB的

网友F:
希望更多的朋友交流使用经验。

网友G:
钢厂建议还是使用西门子吧

网友H(2009-10-11):
西门子 施耐德的PLC都可以,如果采用冗余系统的话,建议采用施耐德

网友I:
施耐德德可以,冗余系统采用新系统,功能也强大,上位机软件选择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