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熟悉焊接的高手帮帮忙!!

楼主(2008-06-19):
我用的是激光焊接,焊接方式是圆周焊一圈,一般在380度焊接完毕,发现在焊接收尾处老是有裂缝,几率在30%左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材料没问题因为其它设备都焊接出来都好的,并且激光器的枪头也看了好的,激光器也测试了好的,也没有什么在焊接后一下子急速冷却的情况。请问各位大虾还有什么外在因素可能造成裂缝的???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在这里问,有点偏。是管子对接焊吗?激光切割的时候,头、尾切份会比较宽,是因为这两个地方的速度比较低。焊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楼主:
是管状的东西焊接在一起,我这有20度的焊接重合,宽度没问题不宽,速度一直到焊接完毕后才降下来的,是伺服控制的,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