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个接线柱电机

楼主(2008-06-19):
现在我遇到了一个进口电机,9个接线柱,不知如何接,高手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A:
发个型号,和图片吧,

网友B:
很好接的,发个图片教给你

楼主:
好的,提前谢谢2楼的大哥啦

网友C:
应该是双速电机吧?用万用表量一下这九根线,看有没有什么规律?

网友D:
双速电机一般也是6个接线柱,9个接线柱的是三速可能性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双速电机一般也是6个接线柱,9个接线柱的是三速可能性大。

   不一定哦   当他要降压启动的话 也会引出9个接线柱啊

网友F:
多速电机,我公司有用意大利三速电机,

网友G:
唯一的可能就是三速电机.

网友H:
有可能是两段速普通电机,可以看成是三组。一组是电源,另两组是搭配出两段速。

网友I:
应该是三速电机。低速为双星,高速为星行,中速是一单独三角形!你还是看看铭牌上的接线方式!

网友J:
应该是三速电机。低速为双星,高速为星行,中速是一单独三角形

网友K(2008-10-07):
三速电机九个接线桩,日本的普通电机也有九个接线柱.

网友L:
给个图吧

网友M:
多速电机或者可以用延边三角形启动的电机。

网友N:
给个图(接线端子图和铭牌)和技术参数吧,我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O:
是双速电机,9个接线头,我单位有这样电机,电机绕组是独立的,双星形转三角

网友P(2009-03-29):
是角接转双三星接降压起点。

或者星接转角接转双星接三速起动。

电机本身是双速电机,有这两种降压启动的方法。

网友Q:
双速电机九个头,可作延边三角形启动!

网友R(2009-08-04):
延边三角形启动的电机。

网友S(2009-12-29):
比较支持 20 21 的 兄弟!! 只是在书面上看见过,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