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与电动阀的区别

楼主(2008-06-19):
电磁阀一般流通系数很小,而且工作压力差很小。比如一般25口径的电磁阀流通系数比15口径的电动球阀小很多。电磁阀的驱动是通过电磁线圈,比较容易被电压冲击损坏。相当于开关的作用,就是开和关2个作用。 电动阀的驱动一般是用电机,比较耐电压冲击。电磁阀是快开和快关的,一般用在小流量和小压力,要求开关频率大的地方电动阀反之。电动阀阀的开度可以控制,状态有开、关、半开半关,可以控制管道中介质的流量而电磁阀达不到这个要求。

  1.开关形式:

  电磁阀通过线圈驱动,只能开或关 ,开关时动作时间短。

  电动阀的驱动一般是用电机,开或关动作完成需要一定的时间模拟量的,可以做调节。

  2.工作性质:

  电磁阀一般流通系数很小,而且工作压力差很小。比如一般25口径的电磁阀流通系数比15口径的电动球阀小很多。电磁阀的驱动是通过电磁线圈,比较容易被电压冲击损坏。相当于开关的作用,就是开和关2个作用。

  电动阀的驱动一般是用电机,比较耐电压冲击。电磁阀是快开和快关的,一般用在小流量和小压力,要求开关频率大的地方电动阀反之。电动阀阀的开度可以控制,状态有开、关、半开半关,可以控制管道中介质的流量而电磁阀达不到这个要求。

  电磁阀一般断电可以复位,电动阀要这样的功能需要加复位装置。

  3.适用工艺:

  电磁阀适合一些特殊地工艺要求,比如泄漏、流体介质特殊等,价格较贵。

  电动阀一般用于调节,也有开关量的,比如:风机盘管末端。

网友A:
电磁阀没有模拟量,而电动阀既有模拟量还有开关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