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知识问答-疑难故障篇

楼主(2008-06-19):
 1、客户反映电源噪音大,如何解释?

  答:一般额定功率300W以上的电源,由于散热的需要,噪音相对大一些。但都不会超过噪音的正常值40分贝。

  2、电源噪音在冬天明显增大,是什么原因?

  答:一般电源都采用含油轴承风扇,气温太低时,润滑油效能降低,会导致噪音增加。一般运行一段时间后,由于摩擦产生热,噪音会降低。电源的工作温度范围是+10℃至+50℃,不要超过范围工作。

  3、为什么电源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噪音会增加?

  答:一般电源都采用含油轴承风扇,由于润滑油挥发和灰尘的影响,润滑效能降低,因此,噪音增加是正常现象。只要不超过40分贝就是正常的。

  4、我用工具软件测试,发现+5V电压只有4.7V,是否正常?

  答:软件测试点一般选择在主板上,和电源本身的输出会有误差。软件测试的数据本身没有一个参考标准,无法进行校正,因此,如果主板出厂设置的基准点不同,结果就会不同。另外,根据我们得出的结论,软件测试与万用表测试的数据误差有时候很大。因此,软件测试数据只能作为参考,只要使用中没有问题,就表明电源输出正常。建议用户多用几种不同软件进行横向比较,有条件也可以用数字式万用表。

  5、为什么在电脑关闭后,有的键盘鼠标还亮?

  答:这种现象与主板BIOS设置有关,属于正常现象。电脑关闭后,只要电源线没有拔除,电源待机电路就处在工作状态。此时,主板也有部分电路在工作。

  6、为什么电脑关闭后,电源还有轻微发热?

  答:电脑关闭后,只要电源线没有拔除,电源待机电路就处在工作状态。待机电路的功率通常可以达到10W,所以有轻微发热。建议用户在电脑不使用时,关闭插座开关。

7、电源长时间运行后,机壳很烫,是正常现象吗?

  答:首先,发热是正常现象,主要热源是PFC电感,PFC是CCC认证不可缺少的。电源PFC电感借助机壳、机箱进行散热,不会影响到整机系统温升,如果担心影响系统,有个简单的办法——看CPU温度是否正常,CPU温度通常在60度以下,说明电源温度升高对系统没有影响。

  8、电源有时候可以听见电流声,是什么原因?

  答:PFC电路产生工频电磁涡流声,属正常现象。

  9、电源正常关闭时死机,是电源原因吗?

  答:这种现象通常是软件故障导致。具体可能有如下几种原因:退出WINDOWS声音文件损坏、快速关机、高级电源管理、部分程序无法退出、WINDOWS漏洞。

  10、CPU正常工作的温度是多少?

  答:CPU工作温度与型号有关。根据官方提供的数据,AMD的温度指的是核心温度,在85-95度,INTEL的温度指的是表面温度,一般在 68-75度。实际上,主板测试温度要低于这个值,通常只要CPU温度不超过60度,都是正常的。当然,采用更好的CPU散热器,进一步降低CPU温度也显得很重要。

  11、为什么CPU超频后,有的性能会下降?是供电不足吗?

  答:一般来说,不是供电不足,P4 CPU内部有一个TCC,即热控制电路,会根据CPU温度自动调整其性能。

  12、显卡超频后,出现花屏,是电源供电问题吗?

  答:不是供电问题,是频率设置太高的问题,有时候还出现黑屏。降频后重新启动一般可以解决问题。

13、为什么开机后风扇转了一下,但马上又停了,然后再开机才正常?

  答:这属于正常情况,原因是主板容性负载太大。我们都知道,主板上面有很多电容,这些电源就相当于蓄电池,当开机的时候,电容首先要充电。此时,如果容性负载太大,充电所需要的功率超过了电源的功率,电源就自动保护,所以要再开机才可以。

  14、我的电脑配置很低,但开不了机,换个电源就好了,而把那台电源换到其他电脑里却可以,为什么?

  答:通常是与主板兼容性的问题。电源的PWR_OK延迟信号与主板响应时间的配合有问题。电源、主板的延迟信号为100ms-500ms,如果配合不好,或者超出这个范围,就会出现开机问题。遇到这样的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更换电源试试。

  15、开机后电脑不停地叫,是电源故障吗?

  答:通常是显卡和内存的问题。不同的声音代表不同的含义,不同BIOS厂商的定义也不同。具体参考附件1。

  16、为什么我的电脑插上电源后,没有按POWER键就开机了?

  答:有很多情况都可以导致这样的问题。比如说主板具有来电开机功能,有的是交流电接通瞬间产生的干扰使其主回路误判断等。

  17、电源的正常工作温度范围是多少?

  答:+10℃至+50℃(在满载情况下,最大温度变化率为5℃/10分钟,不超过10℃/小时)。非工作状态是-40℃至+70℃(最大温度变化率20℃/小时)。

  18、为什么我的机箱带电?

  答:这种现象是由于机箱接地不良引起。因此,电脑一定要用三相电源线和插座。一般建筑少有针对安全需求而配置地线,所以即使计算机电源有所谓地线端,接到市电之后,地线端并没有连通。因此,不管我们怎样接地,有一点是必须要注意的,那就是一定要保证接地体与大地在电气上是相连的。对于居住在楼房里的朋友来说,直接把导体引入土壤是不太容易实现的,我们可以将做为导体的铁丝等材料接于自来水管壁上,现在有的楼房还布有专门的接地线,这样更好。

网友A:
接地线做为导体的铁丝等材料接于自来水管壁上;这句话有点不太合适啊,应该是避免把电线接在自来水管壁上才对啊。

网友B(2008-07-23):
同意1楼的,还要注意人身安全。

网友C:
还要注意人身安全。

网友D:
电脑自带摄像头为什么只能照相不能摄像

网友E(2008-09-18):
漏电保护器短路跳闸后,如何才能复位?

网友F:
气温太低时,润滑油效能降低,可以自己加一些好的润滑油

网友G:
公司一台工业以太网交换机不复位,开关电源(MW220S5)5V输出有但伴有轻微噪声,没示波器无法测试输出波形,估计纹波大带不动设备,替换开关电源后设备启动正常。

网友H:
我们用的常州顺发发电机并车柜不能并车,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I(2008-11-17):
不错,在实际工作中常用

网友J:
谁知道压差是正负多少算正常如380V 的   上下可以有多少偏差

网友K:
学习了。有实际的用途。

网友L:
这个似乎不是电源的问题,应该说是工控机的疑难问题吧。

网友M:
楼上的想法和我雷同,

还有 第5 题回答错误,那个鼠标和键盘的电源供给的设置是主板上的跳线来实现的,不是在BIOS里设置的,是通过硬件的连接,将键盘和鼠标的PS2接口电源通过跳线选择连接到 +5V上 或+5VSB上(关机亮时就是选接到了 +5VSB上了)还有几处有误。

网友N(2008-12-30):
不错 学到了不少东西

网友O:
学习ing

更多了解请上传奇商务在线

网友P:
引用 网友E:

漏电保护器短路跳闸后,如何才能复位?

按复位按钮啊,不同的保护器复位方式可能是不同的

网友Q:
我想再说说第18道题的看法,仅供参考,电器设备,特别是生活办公用的电器的绝缘性能应该不是很差的。所以我想说你要明确机箱是因为绝缘差漏电?还是你接触电脑机箱时候产生的静电使你误认为是漏电呢 ?你的房间是否相当干燥,空气呢? 适当增加室内湿度,养些花,鱼,勤换室内空气,衣服尽量不穿纤维,化纤类的,最好穿棉质的衣物都是消除静电的途径。

网友R(2009-04-09):
好。。。不错。。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S:
漏电保护器短路跳闸后,如何才能复位?

按复位按钮啊,不同的保护器复位方式可能是不同的

有些大的要按到底才行。

网友T:
高压电机的绕组温度上限能达到多少?

网友U(2009-05-29):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2026 X2026
积分:396
接地线做为导体的铁丝等材料接于自来水管壁上;这句话有点不太合适啊,应该是避免把电线接在自来水管壁上才对啊。

网友V(2009-07-15):
高压电机的绕组温度上限能达到多少?

看下电机使用绝缘等级就知道了。知道绝缘等级查电工手册

网友W:
冲击钻是属于串激电机吗

网友X(2009-08-30):
对:meng0417 关于

漏电保护器短路跳闸后,如何才能复位?

内容的回复:

漏电保护器正面有一个小黑色的小按钮,靠右边,按下去就行了,再把开关合上,不过,一定要排去断路故障

网友X:
漏电保护器正面有一个小黑色的小按钮,靠右边,按下去就行了,再把开关合上,不过,一定要排去断路故障。

网友X:
漏电保护器短路跳闸后,如何才能复位?

漏电保护器正面有一个小黑色的小按钮,靠右边,按下去就行了,再把开关合上,不过,一定要排去断路故障。

网友Y:
S13-2000/6型变压器的结构和具体参数

网友Z(2009-10-19):
漏电保护器短路跳闸后,先排除故障后方可复位,

网友AA:
说的又道理,最近我电脑开机时就出现噪音大,但是过一会就好了,可能就是风机润滑油不好的

网友S(2009-12-09):
引用 网友L:
这个似乎不是电源的问题,应该说是工控机的疑难问题吧。

这个说的大部分是电脑的电源问题。和咱们的工控电源还是有区别的,呵呵

网友AB:
压差正负应该是在5%的范围内

网友AC(2010-01-09):
我想问一下,用两个时间继电器如何实现自动跳转,就是两个轮流工作,谢谢,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