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知识问答——系统组件篇

楼主(2008-06-19):
1、CPU的功耗究竟有多少?

  答:INTEL和AMD都公布了CPU功耗,这里的功耗实际上热设计功耗TDP,就是在正常温度范围内时的最大功耗。比如,P4 560的TDP值为115W/72.8度,表示当TDP达到115W时,CPU表面能承受的最高温度为72.8度。具体功耗可以参考附件2。

  2、如何知道显卡的功耗?

  答:相对CPU功耗来说,显卡功耗的资料就没有那么详细了。一般我们可以以是否有外接电源,划分功耗是否超过46W。并且,3D加速时功耗会大大增加。非外接电源显卡主要靠+3.3V供电,外接电源主要靠+12V供电。具体功耗可以参考附件3。

  3、目前最新的Prescott CPU需要什么电源来支持?

  答:由于Prescott功耗非常高,需要+12V输出能力更强。没有外接电源的显卡与之配合,推荐额定功率250W以上的电源。有外接电源的显卡与之配合,推荐额定功率300W的电源。

  4、915/925主板的电源接口是24针的,我的电源是20针的,怎么办?

  答:915/925主板推荐使用INTEL 2.0版电源,但老电源也可以用,解决的方法是用20转24的转接线。(也可以空出两根针,不推荐)

5、为什么超过46W的AGP显卡都增加外接电源?

  答:因为AGP接口能提供的最大功率是46W,其中,+5V/2.0A,+3.3V/6.0A,+12V/1.0A,+3.3Vaux/0.375A,1.5V/2.0A。

  6、NV 6800显卡真的有120W吗?

  答:官方公布的数据是120W。通过实际测试表明,NV 6800功耗在3Dmaker时功耗有73W左右。同时推出来的ATI X800功耗也不过67W。

  7、外接电源的显卡靠哪一路供电?

  答:主要靠+12V和+5V,其中+12V是最主要的。最新的NV45显卡只有+12V。

  8、最近关于LGA775报道比较多,请问LGA775是什么意思?

  答:LGA775是CPU的平台,就是CPU固定在主板上的插座。CPU平台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以INTEL为例,有Slot 1,Scoket 370,Soket 478,LGA775等,AMD也有Slot A,Scoket 462,Scoket 754,Soket 939,Soket 940等。

网友A:
哪们兄弟有没有三菱的tt编程软件,发过来我比较一下我的软件.多谢    邮箱htttech@126.com

网友B(2008-11-17):
不错,在实际工作中常用

网友C(2009-08-04):
楼主我们想达到你的一般水平的境界!

如何实现!给我指条路。我该学什么???

网友D(2010-01-03):
学习了,很好,谢谢!
附录在哪?

网友E(2010-02-14):
学习学习,归纳的很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