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语言怎么改?

楼主(2008-06-19):
我买了台新的电脑,装SETP75.4的软件,提示没有找到SSF文件。应该是系统语言不支持,我到区域/语言中设置默认语言,选英语(美国),然后点应用,可跳出来请查入WINDWOS安装光盘,需要一些安装文件。不知道少了什么系统文件?不知道哪位大侠能帮帮忙!

我装的是XP SP2标准版的操作系统,是番茄家园版的,我装时,是吧系统盘格式化了的 。

网友A:
到区域/语言中设置默认语言,选英语(美国),然后点应用,可跳出来请查入WINDWOS安装光盘,需要一些安装文件

---------------------------------------------------------------------------------

可能跟你的系统有关系

网友B:
把安装文件放在没有 中文 字符的文件下,就可以的

网友C:
把安装文件考到C盘目录下,然后安装.安装完删除安装文件!

网友D:
关于提示没有找到SSF文件的问题,您可以将安装文件拷贝到任意磁盘的根目录下进行安装,或制作成ISO文件用虚拟光驱来安装.

网友D:
楼主装的是XP SP2标准版的操作系统,是番茄家园版的,我一直用雨林木风的系统,比较好用,装过一次萝卜家园的,会有好多意外让你发现的,哈哈....

网友E:
装西门子的软件最好用纯净的操作系统,就是没有打过任何补丁的原版操作系统,而且在机器上最好不要安装别的工控品牌的东西,否则容易引起冲突,产生不必要的麻烦。如果你用的东西比较杂的话,建议你做双系统,在一个系统上单独做西门子的东西,或者是用虚拟机也可以

楼主:
是的,后来没办法,我只能找了个纯净版的重装了次。

再装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