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办法,,想不出好的方法了,求大家赐一方案....

楼主(2008-06-19):
公司有几台捏合机,用于化工原料的生产加工,在生产一种产品时候需要通入氮气.去吹赶氧气,因为生产中会产生可燃性气体,如果不加则会造

成爆炸.而有的员工在生产时候却忘记加.所以现在我们必须对氮气的加/否,以及氮气的压力情况,进行自动控制检测,在生产特种产品时候提出报警.

以前采用压力作检测,结合报警,4-20ma 信号到无纸化仪进行实时记录,同时提供报警信号给电器动作.但是不成功.

原因是,在生产的时候可能会抽真空把仪表的值变成负数,同时,设备生产时候可能有气体回流冲击压力传感器.所以造成检测和动作均不准确.

同时,还可能有进入机器的氮气管道堵塞造成压力不变而无报警的问题.

现在,计划采用实时流量作检测,结合积算仪或者带多路报警的无纸化仪作报警输出...

但是,采用4-20ma的信号这么传递和驱动报警,总觉得还是不可靠因为工况太复杂...

现在问题主要是能可靠的检测气体的流量情况,然后可靠的进行报警输出????

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好的解决方案..????

谢谢了...

网友A:
既然方案已经出来了,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呀,测量氮气的流量计工作温度是多高?

原理应该是当流量达到某一设定值的时候报警,使继电器给出一个使系统正常工作的开关量信号

只是不知道你说的现场工况复杂是什么意思,简单的回路控制就应该可以实现的,如果要求严格,可以才用PLC控制系统

你的记录仪只是起到一个记录作用,不知道要那个 有什么必要

有问题可继续探讨,QQ:99033662

楼主:
用无纸记录仪的原因是对压力情况进行跟踪,以分析出问题时候的责任方式生产还是氮气供应部门。

说到工况比较复杂是因为:

1).胶料在生产的时候由于高速胶料旋转造成机体内的气体可能会回流到氮气的供应管道。。给压力仪表造成冲击,造成压力不稳定。而产生误报警。

2)由于生产的时胶料,所以还会可能造成胶把管路堵塞。是压力的变化无法反映。。。其实氮气并未供应。。而不报警

3).胶料在生产的时候还需要抽真空,而把压力检测仪表抽成负值,无法报警。也无法反映真实压力情况。

如果大家有好的方案,希望接着提出,谢谢了!

网友B:
你的问题我们可以解决,我们做过,,请和我们联系:北京格锐恒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010-63788630 www.greatelec.com

网友C:
忘记加?北京铁路局也忘记加限速指令了。

网友C:
忘加,就忘加吧,等着死就行了。

网友D:
我看不复杂 但是有些蹩

网友E:
加个流量开关就搞定啦,SMC有,除了模拟量输出外,还有开关量控制输出,如果瞬时流量不够,开关输出控制直接关断设备,停机

网友F:
简单来说,氮气源应该是压缩气体,必然经减压后进入设备,现在减压前进行仪表测压或测流量,减压后接一单向阀,可以防止气体逆冲损坏器件,仪表接于减压前原因是减压阀也有一点单向作用对仪表起双重保护,另外减压后气体负压现象也只限于减压阀后,试试看吧

网友G:
测O2气浓度如何?

浓度高时不允许工作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