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GS的问题

楼主(2008-06-19):
今天我维修了一台英威腾GS 4KW的机器。检测后各项参数正常,上电后机器也运行正常,但是机器运行只能运行到45赫兹,恢复出厂值后一样。把最大运行频率和上限频率都改到50赫兹后还是只能运行到45赫兹,我换了主板上的晶振后也一样。请问各位大虾知道这是什么毛病啊?是不是芯片有问题?

网友A:
运行到45HZ后你按提高频率的那个按键(三角形的那个),应该是可以达到50HZ,你试试吧

楼主:
好的 我马上去试试 谢谢啦

网友A:
楼主,搞定没?应该不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