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2kw

楼主(2008-06-19):
可正常运转,面板键无作用,是哪里问题?(面板是好的)

网友A:
检查是否参数设置为外部段子,02-00,02-01

楼主:
所有按键失控,无反应.(面板控制)

网友B:
有可能面板接触不好.021 62141466

楼主:
接触良好......

网友C:
是不是键盘锁定了!怎么个运转方式啊!是用外部端子控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