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问各位高手电容上的104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08-06-19):
请问各位高手电容上的104表示什么意思,有点特别,具体记不清了。电容104L表示什么意思呢。在此谢过。

网友A:
104就是10后边4个0,就是100000P,就是0。1UF。也可以写成100n,n表示3个0。

网友B:
贴片的就是楼上这么认的,说得对!

网友C:
一般标注的数字指PF容量,104就是10后边4个0,就是100000P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04就是10后边4个0,就是100000P,就是0。1UF。也可以写成100n,n表示3个0。
说的不错,就是这样的。

网友E:
L--后面的代号不用管它。

网友F:
引用 网友E:
L--后面的代号不用管它。
后面的字母是误差来的!

网友G:
1是10位上的数,0是个位上的数,4表示10的倍乘数单位是pf

网友H:
引用 网友A:
104就是10后边4个0,就是100000P,就是0。1UF。也可以写成100n,n表示3个0。

网友I:
引用 网友A:
104就是10后边4个0,就是100000P,就是0。1UF。也可以写成100n,n表示3个0。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