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是什么软件啊?

楼主(2008-06-19):
SIMATIC LOGON V1.4
PM-QUALITY
S7-Pdiag
这些软件是做什么用的啊,什么时候用到啊?正常安装完STEP7 v5.4软件会将S7-Pdiag也自动安装上,还是需要额外再安装S7-Pdiag啊?

网友A:
没怎么用上面的软件,不太清楚

网友B:
请高手出来解决阿,一般没有用过

网友C:
第一个不就是LOGO吗?现在有1.5的了,没有中文的。论坛里就有关于这个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不就是LOGO吗?现在有1.5的了,没有中文的。论坛里就有关于这个的啊!

2,3就不知道了

楼主:
我已经知道是什么软件了,不过LOGO和LOGON不是一个东东,大家注意看啊。

网友E:
西门子软件很多,不只是在工控行业,所以你直接咨询技术热线

网友F(2008-11-08):
用,好用,可是下载这种软件,不知道怎么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