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 重新上电后,通讯模块,模拟量输入模块有问题?

楼主(2008-06-19):
我用的PLC LOGIX 5000, cpu是1756- L63的。通讯模块是1756CNB,模拟量模块是1756-IF16。在一次掉电重新上电后,模拟量模块红灯闪烁。
RSLINX 显示1756CNB红色叉。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重新上电试一下.看看情况.

网友B:
电池有吗,可能要重新规划阿,看看通讯问题啊

网友C:
可以带电插拔1756CNB模块, 一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模拟量模块在1756CNB正常后如果还闪烁,只能够扫网,重新RESCHEDULE整个网络,大多是因为RPI时间有问题,

而这个时间的修改只能够通过扫网来设置.

网友D:
带电插拔1756CNB模块,多试几次

网友E(2018-11-09):
插拔1756CNB模块, 一般能够解决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