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东元伺服电机在激励状态下动下转子就抖动

楼主(2008-06-19):
有台东元伺服电机,在激励状态下,我动下转子就抖动,看伺服驱动,数字在-3到3之间变化.最后出现AR---03报警.不敢确定是不是伺服电机坏了.伺服电机型号:tsb08751c-2nh3,伺服驱动:tsda30b-tsb102b27h.

楼主:
有谁知东元伺服驱动:tsda30b报警号AR03代表什么意思,能有份详细的资料最好了,

(我自己现在手头上只有只有使用的资料,没有关于报警的资料.)

网友A:
可能是你的驱动器机器码和电机不匹配,我有电子版手册,要的话联系我forever_yong@126.com

网友A:
tsda30b应该带1kw的电机,tsb08751c是750w的电机,不匹配的。

或者你看下dn15参数应该是151

网友B:
朋友,您好!

深圳市华科星电气有限公司是台湾东元在华南地区的一级经销商,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

至于您说的电机在激磁状态下,电机振动是正常的,并不是电机坏了,只是刚性大了点,如果您们的设备负载不大的话,把刚性调小点就可以了.

AR03报警是马达过负载也与刚性有关,刚性调整不当会造成马达共振.

欢迎咨询.联系人:毛艳锋   电话:15920027015

网友C(2009-03-14):
您好,我们这里的TSDA-30B驱动器开机很长时间才能启动。能不能给一份图纸。邮箱;liudeping1975@163.com    .

网友D:
我是东元的维修的。专业维修伺服。

网友D:
华科星电气有限公司兄弟说的对。AL-03是马达过载。

网友E:
-3----+3的数字代表的是什么含义?指速度值吗?你的伺服工作在什么模式?AR--03报警是比较误差过大,是位置还是速度抑或转矩的误差大,要看伺服的模式,确定后再进一步查找原因

网友F:
看看马达的三相线有没有正确连接

网友G(2009-07-17):
  东元司服电机在加工状态下 老是出现AL-05 是什么问题呀?该怎么解决?哪位兄弟知道帮一下忙    ningzhui11@163.com

型号:tsb08751c-2nh3,伺服驱动:tsda30b-tsb102b27h.

网友H:
说句实在话,东元的伺服“现在”实在是不敢恭维!!

网友I(2009-08-16):
03是过载 05是编码器线连接故障

网友J:
我正在第一次用东元的.正巧也是深圳华科星的.

我买了一个750W带刹车的.用过还没有发现困难.

还是比较支持.

网友J:
请问有伺服有新中国,你觉得问题是什么呢?

唔怕唔识货 最怕货比货

兄弟,可别看着小弟泥足深陷而不故而去。诚恳求指引。

谢谢。

网友K(2010-12-07):
请问东元伺服驱动器cn005设定分周参数起什么作用。

网友L:
CN005是除频,也就是将你电机编码器旋转一圈所输出的脉冲数除以这个数,比如编码器旋转一圈输出1000PULSE,要是想得到500PULSE输出,只需将CN005设为2.

网友M(2011-05-09):
今天把前两年买的东元伺服拿出来用下,可没想到以前使用都好的,现在一激磁ON就抖动!调了好久都没弄好,真是郁闷。驱动器是20C,电机是750W的,编码器是8192的。那位大侠用过说下内部的参数是如何设置的!先谢谢了!

网友N(2012-02-10):
看看UVW接法是否错误

网友O:
 东元司服电机在加工状态下 老是出现AL-05 是什么问题呀?该怎么解决?哪位兄弟知道帮一下忙

 检查下Cn030参数看下机种代码对不

网友N:
看看U V W电机线接错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