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1

楼主(2008-06-19):
我想问一下我现在将ATV71中AO1设置为电机电流,模拟量范围为4-20MA,请问一下那4MA对应的电机电流是多少,20MA对应的电机电流是多少,现在的电机最高频率为35HZ

网友A:
AO输出表示电机中的电流,范围是0~2In(In =安装手册中和变频器铭牌指示的变频器额定电流)

楼主:
是吗 和设定的频率没关系吗 可是这样显示出来的电流和变频器本身显示的电流不一样啊

网友A:
能把数值给我看一下吗?具体的变频器型号,反馈回来的电流值,以及变频器显示的值;

假设设定HSP为50hz,输出电流为0~2In之间;

设定的HSP为35hz,输出电流为0~1.5In, 也就是说输出电流不会因为频率设定而改变的。只是输出的范围会变化。

楼主:
那按照这样的话,我想问一下当为50HZ时,电流输出20ma,电流不就是2ln了吗,这不太对吧

网友A:
当电机运行为50HZ时,输出电流不会到达20mA的

楼主:
那到50HZ时电流多大呀,那20mA对应多少呀

网友B:
模拟量范围为4-20MA,如果没有比例系数,那4MA对应的电机电流是0A,20MA对应的电机电流是电机的额定电流

电流输出的大小,要看负载的大小了

网友A:
还是看看 71的编程手册看看;在菜单AO1里面有关于这个设定的很详细描述。

如果没有编程手册,告诉我你的mail我给你发: jianping.zhang.cn@gmail.com

楼主:
lujun_0520@163.com 谢谢发个给我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