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800 一运行就报2340

楼主(2008-06-19):
手上有台ABB 800变频,一运行就报2340。看手册是输出短路,但外围根本就没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出问题,望高手解答。小弟在此谢谢了。

网友A:
请问是多大功率的

网友B:
先把负载脱开空栽运行看看情况怎么样,再检查电机和外围情况.

楼主:
90KW的 ,这个毛病我已经修复了,但是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变频器输出三项不均,而且是随机的,不是说哪一项固定高或者是固定低,我没有接电机。空载测量的,不知道这个情况是不是正常。

网友C:
变频坏了吧,拿来修057188212471-804

网友D:
触发板坏的缘故,我这有AGDR-71C和AGDR-61C板.广州实控 董工13902272318

网友E:
不带负载三相不平衡的话,而且是随机的,应该是触发板坏的缘故

楼主:
2340这个故障已经解决完了,如果大家出现和我一样遇到的故障就把板上的电容换一下,虽然拿下来测量容量是正常的。另一个故障我已经开另一个贴讨论了。感谢大家关注。

网友F(2009-05-08):
抱歉:您的问题我解决不了,但看到了您去年发的一条消息,您解决了ACS800变频器2340报警故障,我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希望得到帮助。即(您换的电容在那块板上,数值是多大的?),请您说的具体一些,多谢!

我是内蒙古包头的,wangc_1964@sina.com电话13500626811

网友G:
这么巧,我刚遇到相同的故障,检查结果是逆变板的故障

网友H(2011-09-01):
请问楼上的老师你的板修好了吗?现在我也遇到台ACS800-04-0210的运行就报2340故障,目前故障原因也锁定在AGDR-71C板上,但是这个板上的静态电压和好的板上的静态电压都一样?请问这个故障改如何维修啊?我都搞了一个礼拜了,还是没结果请高手给点实际的经验啊谢谢

网友I:
估计没人给你好的建议,就是换板,叫你买的起修不起。这就是ABB,国人如此推崇,叫人匪夷所思。

网友J(2017-10-06):
请问2340 怎么解决的?

网友K:
你好,你这是驱动板有问题,我们这边好几台变频器就是这个报警

网友L(2018-05-16):
回复内容: 对:秋风001请问楼上的老师你的板修好了吗?现在我也遇到台ACS800-04-0210的运行就报2340故障,目前故障原因也锁定在AGDR-71C板上,但是这个板上的静态电压和好的板上的静态电压都一样?请问这个故障改如何维修啊?我都搞了一个礼拜了,还是没结果请高手给点实际的经验啊谢谢     内容的回复: 运行一下看动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