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将4-20mA电流转换为1-5V电压信号?

楼主(2008-06-19):
为什么将4-20mA电流转换为1-5V电压信号?

网友A(2008-10-22):
肯定是根据你现场需要嘛,现在较多的还是用的4-20mA

网友B:
传感器输出的一般都是4-20mA,如果受控设备没有相应的接口,只有电压输入接口,那就得把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反之亦然。

网友C:
这是因为后续处理电路,不管是放大器还是A/D转换器都使用电压信号;电流输入的也是内部由电阻转换为电压。

网友D:
4-20mA.DC(1-5V.DC)信号制是国际电工委员会(IEC):过程控制系统用模拟信号标准。我国从DDZ-Ⅲ型电动仪表开始采用这一国际标准信号制,仪表传输信号采用4-20mA.DC,联络信号采用1-5V.DC,即采用电流传输、电压接收的信号系统。

这种信号制的优点有:
现场仪表可实现两线制,所谓两线制即电源、负载串联在一起,有一公共点,而现场变送器与控制室仪表之间的信号联络及供电仅用两根电线。因为信号起点电流为4mA.DC,为变送器提供了静态工作电流,同时仪表电气零点为4mA.DC,不与机械零点重合,这种“活零点”有利于识别断电和断线等故障。而且两线制还便于使用安全栅,利于安全防爆。
控制室仪表采用电压并联制信号传输,同一个控制系统所属的仪表之间有公共端,便于与检测仪表、调节仪表、计算机、报警装置配用,并方便接线。

现场仪表与控制室仪表之间的联络信号采用4-20mA.DC的理由是:因为现场与控制室之间的距离较远,连接电线的电阻较大,如果用电压源信号远传,由于电线电阻与接收仪表输入电阻的分压,将产生较大的误差,而用恒电流源信号作为远传,只要传送回路不出现分支,回路中的电流就不会随电线长短而改变,从而保证了传送的精度。

控制室仪表之间的联络信号采用1-5V.DC的理由是:为了便于多台仪表共同接收同一个信号,并有利于接线和构成各种复杂的控制系统。如果用电流源作联络信号,当多台仪表共同接收同一个信号时,它们的输入电阻必须串联起来,这会使最大负载电阻超过变送仪表的负载能力,而且各接收仪表的信号负端电位各不相同,会引入干扰,而且不能做到单一集中供电。
采用电压源信号联络,与现场仪表的联络用的电流信号必须转换为电压信号,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电流传送回路中串接一个250欧姆的标准电阻,把4-20mA.DC转换为1-5V.DC,通常由配电器来完成这一任务。

 附录1---相关标准:

    IEC 60381-1 :1982 过程控制系统用模拟信号 第1部分:直流电流信号

    IEC 60381-2 :1978 过程控制系统用模拟信号 第2部分:直流电压信号

    附录2---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简介:

    国际电工委员会(International Electro technical Commission)成立于1906年,是世界上成立最早的非政府性国际电工标准化机构,负责有关电工、电子领域的国际标准化工作。
    IEC的宗旨是,促进电气、电子工程领域中标准化及有关问题的国际合作,增进国际间的相互了解。为实现这一目的,IEC出版包括国际标准在内的各种出版物,并希望各成员在本国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本国的标准化工作中使用这些标准。
    目前IEC成员国包括了绝大多数的工业发达国家及一部分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拥有世界人口的80%,其生产和消耗的电能占全世界的95%,制造和使用 的电气、电子产品占全世界产量的90%。
  IEC标准的权威性是世界公认的。IEC每年要在世界各地召开一百多次国际标准会议,世界各国的近10万名专家在参与IEC的标准制订、修订工作。
     我国于1957年成为IEC的执委会成员。

本文来源: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dlr&id=53020

网友E:
我也受教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杭州远志电气有限公司主要经营电磁流量计、涡街流量计、涡轮流量计、锥形流量计、智能流量积算仪和智能模块等,广泛用于工业生产过程检测和计量。产品具有极高的品质和性价比,最大程度确保经销商和终端用户需求。欢迎登陆我公司网站了解详情。

网友F:
让大家长长经验,电流信号适合长距离传输而衰减少,电压信号适合控制柜内的仪表、记录仪等并联测量。

网友G:
完全同意四楼的看法,现场与控制室之间采用4~20MA,减少信号损失。

网友H:
在现场到控制室距离较远,用电流信号传输可以减小损耗。在控制室内用电压信号可供多台仪表使用,方便。

网友I(2008-12-02):
完全同意四楼的看法,现场与控制室之间采用4~20MA,减少信号损失,控制室仪表之间的联络信号采用1-5V.DC的理由是:为了便于多台仪表共同接收同一个信号,并有利于接线和构成各种复杂的控制系统。如果用电流源作联络信号,当多台仪表共同接收同一个信号时,它们的输入电阻必须串联起来,这会使最大负载电阻超过变送仪表的负载能力,而且各接收仪表的信号负端电位各不相同,会引入干扰,而且不能做到单一集中供电。
采用电压源信号联络,与现场仪表的联络用的电流信号必须转换为电压信号,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电流传送回路中串接一个250欧姆的标准电阻,把4-20mA.DC转换为1-5V.DC,通常由配电器来完成这一任务

网友J:
同意四楼的看法基,基本上是这样的。

网友K:
同意四楼、、、、、、、、、

网友L:
四楼说的有道理,又学到了很多

网友M:
谢谢你的无私讲解,还有没有其他的资料发给我

cxx7678@163.com

网友N:
该值代表???该值代表???

网友O:
当年自动化仪表教科书上有啊,复习复习。

网友P:
当年的教材还在不在,多翻翻,很多问题就有结果了

网友Q:
又长见识了,以前知道的太少了.

网友R:
谢谢四楼的老师给我们菜鸟上课!

网友S:
不错,学习了,搜藏了!

网友T:
学习了,太金典了,hen

网友U(2009-02-03):
15楼讲的非常好!!!

网友V:
受教了,希望能有更多的资料可以学习交流

网友W(2009-05-31):
有些特殊的二次仪表或PLC\DCS系统需接收1-5V信号,所以要变.电流信号用于传输,电压信号用于接收.不存在线路压降损失.

网友X:
此贴甚好,我有疑问,电流信号如何接入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呢?

比如西门子的em235模块,如果是电压的话,直接接A+和A-就可以了。那电流从哪输进来呢?

RA和A+短接为一个端子,A-一个端子。把这两个端子直接串进回路里吗???谢谢。

网友D:
西门子推荐的接法:RA和A+短接为一个端子接变送器的4-20MA负输出,变送器的正接L+;A-一个端子接M。其中L+和M是为模拟量模块供电的 CPU 传感器电源。

又有的建议为:RC和C+短接为一个端子,C-一个端子----0--20MA;RD和D+短接为一个端子,D-一个端子----4--20MA。还要对配置开关SW1----SW6进行设置。

网友Y:
关键是要掌握  用电流信号来传输

用电压信号来接受!!

网友Z:
让我也学到很多知识,

网友AA:
可以减少信号的损失啊

网友AB(2009-07-01):
是的,同意上面所说的。完全正确

网友AC:
又长见世了多谢!多谢!!

网友AD:
受益非浅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