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省电,好像是电表怎么弄的

楼主(2008-06-19):
还请教?????

网友A:
少用电,最好的办法是少省电,节电,而不是去做电表的手脚,供电局知道了会很生气的!

网友B:
不用电就最省电。哈!哈!

其实一般都是人走关灯,合理使用照明灯具。设计时避免大马拉小车等不匹配现象。

网友C:
一般都是人走关灯,合理使用照明灯具。设计时避免大马拉小车等不匹配现象。

网友D:
把表砸了肯定特省!哈哈

网友E:
少用肯定省电啊,不要投机取巧啊···

网友:
呵呵,想点正当方法吧!

网友F:
最好自己办一个电站,用电还不用钱

网友G:
不要干违法的事我爸妈总这么说,你想省电接电容是个不错的主意不要在电表上做手脚

网友A:
要从自已的角度去节能,弄电表不是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