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啊,如何输入文字啊,

楼主(2008-06-19):
如何在台达触摸屏输入文字啊,高手指导指导吧

网友A:
我晕,没瞧明白是什么意思,静态文字动态文字这样的可以在软件里写,要求像输入数值一样写文字进去好象没见谁家的可以这样用过

网友B:
只能输入英文

楼主:
搞定了,步骤如下:

元件----绘图----静态文字就行了,在查看-----属性里可以改文字大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