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LC上的圆头

楼主(2008-06-19):
小弟最近想做个PLC连接线,但不知道PLC上的圆形插头在哪能买到,逛了许多电脑商家都说没有,唉,难道买个九针的圆形插头有这么难吗???

网友A:
什么PLC? 9针圆头?

网友B:
你最好确定与什么PLC或何种人机介面联接,,直接买就行了,这种接头难买

网友C:
那个圆头是8pin的。不过确实很难在电子市场上买到!

网友D:
电脑市场有卖的,实在找不到就找个台达代理商买个现成的好了呀,就一根,买也花不了多少钱的

网友E:
建议台达的人员把这个破头换掉,我们的供应商也搞不到。

网友A:
买一条就可以了

自己做不够麻烦的

qq 380311035

联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建议台达的人员把这个破头换掉,我们的供应商也搞不到。

网友G:
我有,价格贵,难焊线

网友H:
那种线在下在电脑市场和电子市场也找了好久,但最终还是让我找到了。

现在像这类下载线买一条也不过几十块钱的事,自己做的倒是没有买的做工好呀。

网友C:
如果是工业场合建议还是买现成的电缆,既稳定可靠也不是很贵。

自己做的容易断掉,后期维护起来麻烦。

网友I:
什么PLC用9针圆头?我还真没见过9针圆头的。。。。。。三菱的是6针圆头,proface的屏是8针的。。。

网友C:
不是9PIN的,那个圆头是8pin的。

网友J:
呵呵;能做的电缆都不复杂,价格比较便宜,还是买个方便;

网友K(2008-08-03):
真复杂,还不如买一个

网友L:
让台达发一个不就的了

网友M:
很简单,我在公司经常做,我在珠海电子城可以买到

网友N:
买一个了,

网友O:
如果买不到确实麻烦。

网友P:
呵呵,在济南的话,到山大路科技市场,找卖打印线缆的,苹果机的打印线就行,十块钱好几根,还是两头都是圆的。

不过,够老的了,建议台达换成db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