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setp7仿真问题

楼主(2008-06-19):
重装了一下setp7 突然不能下载到plcsim仿真了

哪位高人知道怎么解决呢 先谢谢了

愁死了 在线等

网友A:
1.需要确认你的 PLCSIM是否,装成功,并且打开

2。设定 接口 是 MPI有做吗,而且有的时候需要设定 PLCSIM MPI,我碰到过,

你可以再看看

网友B:
没有碰过 着个问题

网友C:
打开仿真后再download 和 on line.试试。

网友D:
至少应该说出您现用step7的版本,和plcsim的版本.如果是plcsim5.4的话,请去PG/PC端口处检查设置.

网友E:
估计MPI口没有设的与硬件配置一至造成的

网友F:
估计是MPI地址的问题

网友G:
我没遇到过这个问题,但同意五楼的看法。

网友H:
我认为出现的问题应该是STEP7和PLCSIM软件版本兼容的问题,先把PLCSIM软件卸了,找个和STEP7版本相同的PLCSIM装上试试

另外下载程序的时候我建议你先从硬件配置里 先下载硬件配置 ,然后在下载程序,

下载硬件配置的时候可以帮你找到PLCSIM。

网友I:
同意楼上的,先看版本是否兼容,再看接口是否设置,不行重新安装PLCSIM,如果版本一致,那么重新安装软件,一般会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