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JI FVR-E11S 1/2HP变频器在没负载是报OC1无法复位请指点

楼主(2008-06-19):
FUJI FVR-E11S 1/2HP变频器在没负载是报OC1无法复位请指点,断电重上电也不行。是那坏了。请指点。谢谢!

楼主:
这个变频器停机前是好的,开机就坏了,请教模块为什么会坏

网友A:
日本鬼子生产FUJI FVR-E11S 1/2HP这种垃圾变频器  一般是没的修的 还是买个国产的换上去得了  不要在找什么模块啦

网友B:
买个模块还不如买台新机器呢. 劝你别费神了买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