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参数设置

楼主(2008-06-19):
FRENIC 5000G11 FRN2.2G11S-4CX 变频器参数E09设为19,H30设为3. 请问如何

才能恢复设置?

现在变频器的任何参数都不允许修改。如果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请不吝赐指教!

网友A:
不好解决,得用内部参数

网友B:
做工控的欢迎加qq群63567884做工控的欢迎加qq群63567884做工控的欢迎加qq群63567884

楼主:
我有一想法,未知是否可行.用計算機及通訊軟件連接變頻,

使E9置ON,恢复设置.

另請問各位大哥可否提供該通訊軟件(富士FRENIC 5000G11)謝謝.

网友C:
cpu板坏了吧?我这有,需要电15050258857张

网友C:
哦,还可把其回复出厂值后再调

网友D:
请查看说明书,说明书上有个表,有默认值是多少,照着默认值设置回来就行了

网友D:
不好意思,理解错误,以为是不知道默认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