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8-06-19):
请教论坛高手前辈:

590C的电脑主控板的“过电流跳闸指示灯”是经由什么驱动指示的

即590C装置通上控制电源,如果系统过电流指示灯不亮,一般是电脑板什么元件损坏引起的,谢谢指点???

正常通控制电源的的情况,(其他端口不接任何线)是“正常指示灯”和“过电流跳闸指示灯”点亮~~~~~

网友A:
电源板检测有问题,也报。590及西门子调速器专业修理013893683865

楼主:
晕倒问题不是在主板的呢》换过主控电脑板问题就好的

楼主:
怎么高手不为我指点下呢?呵不甚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