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S7培训的部分摘要及心得

楼主(2008-06-19):
以下是偶参加PCS7培训整理的一点摘要及心得

如有不对的地方,希望大虾们能提出来~呵呵

1. PCS7是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包含的内容有Libraries,CFC,SFC,SCL,WinCC,PDM,Datebase
SFC: sequence function chart顺序功能图
CFC: continue function chart连续功能图
上位机即WinCC.
PCS7上下层次为垂直集成,最高层是ERP Enterprise,其次是ERP Factory,再是MES,
再是CONTROL,最下层是Field.
主要的站点有:ES,OS,Batch station,AS(automation station,即PLC)
PCS7只适用于S7-400,不使用S7-300。选择CPU的时候也要考虑,CPU是否适用于PCS7。

2. 一个项目最多可以管理12对服务器,每对服务器最多连32个站。

3. 当网络架构是OS Server Client结构是,OS是直接从Server里读取数据并操作的。
OS中没有数据,数据都储存在OS Server里,只要保证Server 的正常运转,OS的好坏对AS是没有影响的。OS Server下层的结构,也可以通过服务器间的通讯实现数据交换。
ES可以直接从AS读取数据,也可以通过以太网来读取。

4. S7 connection中的容错连接,也是需要特殊的软件支持的。

5. 有Server的话,可以不用加Monitor, Server可以直接启动的,但还是建议加一个Monitor。

6. 时间同步,我们可以选择以AS或者OS SERVER的时间同步。

7. PC站的名称需与各站的计算机名称相同,在联网的同时,才能够实现下载。

8. 组态PC station的过程中,WINCC Application Client指的是操作员站,WINCC Application 指的是OS Server. WINCC Application (stby)指的是OS Server 的Standby.
PC station组态的内容要与station configuration的内容一致。即PC station组态
好后,打开station configuration进行ADD相应的配置。station configuration中
IE的MAC地址要与PC station中的IE的MAC地址一致。
如果用IE-GENERAL通讯时,需要软绑定,这也是需要license的。用CP的话,就不需
要软绑定。
查找MAC地址的方法之一:RUN----CMD---IPconfig/all
将冗余的server进行关联。方法:选择主server下的OS,点其属性,选择Targe OS and
Standby OS computer,选择Standby OS,其次定义路径。注:只有主服务器才能选择得到冗余的服务器,相反而行是不行的。

9. 数字信号的 address一般是从0.0-0.7,1.0-1.7,2.0-2.7
模拟信号的address一般是从512-527,528-544
每个地址都是唯一的。

10.PS405是24V供电,PS407是220V供电。供电时间可以看文档《S7300-400后备电池使用说明v2【1】.0》。

11.低版本的CPU可以支持版本低的CPU,低的不支持高的。
S7 subnet ID是缺省的,不建议修改。一般的缺省值都不建议修改。

12.Profibus Rate 如果设置了1.5Mbps,那么挂在它上面的设备也都要设置成1.5 Mbps,否则将不能通讯。
现在出的S7-400的CPU都只有RUN和STOP两个档了。
下载硬件会导致CPU跳停,但有个特殊情况,就是已经为将新增加的硬件预留了位置。
下载程序,CPU是肯定会跳停的。
冷启动:所有数据包括保持数据都将被删除,用户程序从头开始执行。
热启动:当执行重启时,用户数据包括过程映像都保持不变,用户程序从中断的位置开始执行(只有S7-400的CPU可能)
暖启动:当执行暖启动时,过程映像和非保持数据(M,T,C)被清除。硬件组态中设置CPU具有保持功能的数据(M,T,C)和数据块将保留原数值.用户程序从头开始执行.

13.所有的程序都放在不同的中断区里,如OB30,OB31,OB32等等。
程序执行量大时,要扩大Memory.
诊断BUFFER的条数在CPU的属性里Diagnostics/CLOCK里面可以调整。

14.硬件组态也可以以文件的形式倒出来。
方法:进入硬件组态,station----export

15.设置Plant view的层数,在Plant view中,反键点项目名称,选择Plant hierarchy---Settings
层数设置好了,同时它也会自动传送画面的层次。
生成层次只能在Plant view里,对单个设备的软件组态,编程都在Plant view里进行。
硬件组态在component view 里。
如:在Plant view中插入一个CFC,在component view里是会有显示的。
在component view里插入一个CFC,在Plant view里是看不到的。

16.CPU属性中Cycle/Clock Memory选项中,Scan cycle load from communication%的值设置不能超过50%,否则会造成间歇性中断。

17.在Plant view中,反键点process cell的属性,在AS-OS assignment中选择归属控制器。

18.将MPI/DP口设置成DP口,可以直接点MPI/DP的属性,选择DP。当MPI/DP口当成DP用的时候,上面最多挂32个设备。不建议将此使用为DP口。
由于普通的PROFIBUS上的设备连接方式是串联,速率一般设为1.5Mbps,但是上面挂的SIMOCODE的时候,是设成500Kbps,因为SIMOCODE的连接方式是星形连接,传输速率会降很多。这都有站数,距离等限制,详见文档《SIMOCODE PRO GETTING STARTED》。
19.增加DP的办法有:1。增加CP443-5 2。增加IF 964-DP,即DP接口模块

20.符号地址编辑办法:1。IO卡片属性,编辑符号 2。S7-400里的S7 program—symbols
3. Excel表中编辑,编辑完成后,SAVE AS成“dif”格式储存。进
入2中所述位置编辑,选择import,查找上述文件,SAVE。

21.更新硬件办法:进入硬件组态,OPTION---Install HW updates.下载的新硬件的文件格式为“xml”.

22.下载AS到PLC
从硬件组态开始下载,最后不要忘记下载网络。
WINCC和AS连接时,WINCC总是master, AS总是接收放。当然,如果有STANDBY SERVER时,它也要建立于AS的连接。

23.PC/PG连接设置,一般设置为PC internal.

24.PCS7软件组态
编程语言 STEP7:LAD,STL,FBD,SCL
PCS7 :CFC,SFC,SCL
功能块一般左边是输入,右边是输出。
CFC编辑页,每页有6 SHEETS,在左下角,可以点击再插入一页,与EXCEL类似。我们一般把一个LOOP放在一个CFC中,可以在不同的层级中插入CFC。
操作:CFC模块拖到CFC表中,点其引脚,选择IO点连接,模拟量显示绿色。
编译CFC前的一个重要设置:打开CFC表,Options---Customize---Compile/Download
需要设置的DB numbers from 和FC numbers fr

楼主:
看样子这写的不怎么样`哎`都没人回复`可怜呐

网友A:
这么好的总结  顶一下

网友B:
我对PCS7理解不深,受教了,顶一下!

网友C:
这么好的文章,楼主辛苦了。收藏起来。

网友D:
很基础的资料,对想了解S7得朋友有帮助。

网友E:
我也刚刚参加完PCS7的培训,看来学得没有楼主好,以后多多学习

网友F:
总结的不错,辛苦了,谢谢!

网友G(2009-06-05):
谢谢楼主了,我的请求qq号是604846566

网友H:
看样子这写的不怎么样

网友I:
楼主辛苦了

这是第一手笔记啊

网友I:
不过现在西门子的培训都去找新客户了

都不找我们去参加了

网友J(2012-02-16):
PG/PC设置分情况讨论,组态PC站时用PC Internal,编译、下载OS时,使用MAC地址时采用ISO协议,使用IP地址时,自然是用TCP/IP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