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MR-J2S-100A报 AL16无法复位请教

楼主(2008-06-19):
设备停及前是好的,停了两天在开机是报AL16后换了一个驱动器后正常,请赐教,谢谢

楼主:
有人吗,真的有点遗憾,没有人知道

网友A:
AL16是编码器异常,请检查CN2有没有接好,检查编码器断路或短路

网友B(2009-09-20):
需要维修请联系---13556213286,100%修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L16是编码器异常,请检查CN2有没有接好,检查编码器断路或短路

网友D:
更换线缆  没用的话  需要维修了

网友E:
广东东莞华兴机电专业维修三菱,安川,松下伺服驱动器,电话0769-85590365手机13790524166,QQ307717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