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数据初始化问题

楼主(2008-06-20):
DB块的数据怎么保存了没用啊?比如

OPN  DB  1

L  DBW  2

T  MW  2

启动PLC后,DB1中DBW2的值w#16#FF并没有赋给MW2,还是0 。

只能在OB100里先将w#16#FF赋给DBW 2。

这样岂不是很麻烦,那写DB块有啥用?

网友A:
应该不太可能,你再看看,运行后应该没有问题啊,MOVE都不行的话,还搞什么啊

网友B:
你出现这个问题是由于你把DB块中的初始值和实际值搞混淆了,数据块中的初始值通过初始化数据块后才能变成实际值。

解决方法:

数据块你修改完初始值后 然后在  初始化数据块 再下载到PLC中就OK了。

网友B:
如果只要修改很少的几个数据,你可以在数据块中  VIEW  ---->   DATA VIEW   ------>只修改相应的数据 的实际值就行了,然后下载。

楼主:
你说的初始化数据块怎么弄?是指在OB100里赋值吗?

我需要的是plc一运行就将初始值代入,后面程序里改掉了就按实际值运算。但重开机又代入初始值。

数据很多,我现在在OB100里写了好多。太麻烦了

网友B:
不是在OB1OO中处理,只在数据块本身中处理。

如果是数据很多的话,就可以采用在DB中的数据初始值修改,然后 工具栏  中的  view ----> data view 这个时候 DB块中出现 实际值 一列。在工具栏选择 edit ---->initialize data block.然后下载就OK了。

楼主:
多谢指教。再请教一个op操作面板的问题,op面板里设定的不同变量,比如x和y,在op面板里的程序有:

x    5

y  10

x    6

y    8

。。。。。。

类似这种的,不同的x对应的写入PLC的地址是相同的吗?如果是那怎么区分输入的不同的x的值呢?

网友B:
没看懂,什么型号的OP,你的程序目的是什么?

楼主:
op中设定多个变量,在一个配方中同一个变量可能输入多次,且输入的顺序不一定相同,配方长度也不一定相同。比如:X 5  ,Y 10,X 6,Z5。也可以是Y 6, Y 7,X 7,Z 5, Z 8这样的。程序中是间接寻址的方式将data record分配地址,即这些值5、10、6、5和6、7、7、5、8写到了不同的DB块的DBW中,PLC怎么判断这些值对应的是哪个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