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功功率控制器因数问题

楼主(2008-06-20):
我公司有一组刚投入运行的无功功率补偿柜(全新设备),现在整个用电负荷只有总负荷的百分之五左右,无功补偿正常投入,可功率因数显示只有0.6.请问各位师兄对些有什么好的意见,谢谢!

网友A:
楼主用的是那个牌子的功率因数控制器?

网友B:
负荷过低,没有补偿电容投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负荷过低,没有补偿电容投入?

同意漏电马达观点

网友D:
功率因素控制器有过电压保护,在负载轻时,电压相对较高,如果控制器被允许继续工作,将有可能烧电容。此时不能工作是非常正常的。

还有一种可能,仍然负载轻,控制器的电流互感器取样电流(信号)小,致使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
目前电压虽然高了点,但是在正常范围之内.要说电流互感器取样电流小那也不可能,目前负荷大约有一百安电流三相还相对对称.当互感器检测到信号后应当做出相应的电容投入.不应该功率因数还滞后在0.6.

楼主:
对:求专 关于

楼主用的是那个牌子的功率因数控制器?

内容的回复:控制器的型号是JKL4C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

网友E:
要看你在投入前功率因数是否在投入后是否有所改善,如果越投越滞后,或者投入了很多,还是显示滞后,那么很有可能是电流,电压采样相序错误。如出现过压、欠流显示,则补偿器不会投入的。再有看你的投入预置是否是设置在了0.6以下,不过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出现。

 ;

网友F:
我们厂的情况也和你的差不多,电压在允许的范围内,但显示过压切断了所有的补偿,我们现在是设置到了手动控制状态,把功率因数提到了0-98左右,最高电压有时在420左右,就是不知久了会不会烧电容,还待高手解答。

网友G:
请讲清楚电容器组是高压还是低压,共又多少组,每组电容器标称容量是多少,电容器额定电压是多少,补偿控制器中输入单组电容器容量是多少,5%负荷很模糊,请清楚讲出总负荷电流多大,母线实际电压多少,并记下当时功率因数是多少,按下式计算:

S=1.732*U*I
P=cosφ*S
Q^2=S^2 -P^2

如果负荷实际的无功功率为25千乏,而补偿器中输入单组电容器容量为30千乏,每组电容器标称容量为30千乏,则控制器此时是不投入电容器组的,即使功率因数很低,这种状态叫低无功,控制器面板上应该有一个指示灯显示该种状态,以提示运行人员,我厂的无功补偿就是这样的。

因为如果投入了电容器,则功率因数变超前,经过延时时间后电容器退出,功率因数又变低,电容器又投入。。。。。(即投切震荡)这种情况是不允许的,

所以才有了你单位功率因数很低,但电容器不投入的情况,因为此时无功功率很小,不超过一个电容器组的容量。

网友G:
留意这段话:说明书上转抄

4 . 低无功状态

“低无功”灯亮时,表示负载无功功率小于一组电容的补偿量,为防止投切振荡,功率因数较低也不会投入补偿电容。

楼主:
多谢各位大师的提点,问题找出来我一定与你们分亨.

网友H:
先用手动投入电容器试下看功率因数有没有升起来,没有的话应该是安装接线取样有问题了,.

----------------------------------------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