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式整流电路 的四个 二极管必须是同型号吗?

楼主(2008-06-20):
桥式整流电路 的四个 二极管必须是同型号吗?如果不是,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原因?

网友A:
不用,无所谓的啊!!!!!!!!!!!!!!!

网友B:
最好是一样,不然容易损坏。

网友C:
最好是一样的,...

网友D:
就象新旧电池不要混用一样,混用也用了,但总规不好。

网友E:
如果不同型号,则性能低就很容易损坏

网友F:
同意楼上观点!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G:
型号不同无大关系,只要参数差不多就行,

网友H:
关系不大,但耐压,电流得够。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型号不同无大关系,只要参数差不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