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维修后和修前相比都会出现什么不一样的?

楼主(2008-06-20):
前一段雨水大,公司一台11KW的风机电机进水烧坏。修复后装回去生产现场感觉风量不如以前了。如果的确是维修后造成的,可能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被偷工减料了吧吧,力不足了....

网友B:
少下铜线啦,拆开看一下就很明白

楼主:
这个电机是变频器带动的,过去50Hz工作时,电流有15以上,但现在看好象不到12。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下铜线啦,拆开看一下就很明白

如果少下铜线,线圈阻值是不是会降低?

网友C:
很多原因会导致的..原机烧坏后.原配线路触点查了吗.机械装配可以吗

机内可以打开看测就可以定了

网友C:
少下匝数出力会大的..

有可能匝径改细了.但做为一个卷线的.谁也不可能搬石头砸自已脚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原因会导致的..原机烧坏后.原配线路触点查了吗.机械装配可以吗

机内可以打开看测就可以定了

变频器带动的电机,不存在触点的问题。机械装配方面已经排除皮带打滑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少下匝数出力会大的..

有可能匝径改细了.做为一个卷线的.谁也不可能搬石头砸自已脚的..呵呵

对呀!但电机同样工况下,电流小了,修理后会不会出现转速慢的情况呢?

网友D:
我们以前用的变压器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原因是电机属过热烧坏,所引起的铁心导磁率下降.

网友C:
是啊,荷戟独行 .相对来说.风机类荷从输出出力端看应更明显的.

网友E:
有可能是用的漆包线细,你自己打开检查一下

楼主:
修理后会不会出现转速慢的情况呢?

这是我最想知道的,因为风机类负载和速度关系最大,如果转速慢了一点,电流肯定会小,现在从变频器上信息来看,同样频率下电流就是比原来小了!

网友F:
            电压不变、负载不变,电流和风量却小了,我分析是电机绕组铜线直径变小了,为了保持同样的槽满率多绕了匝数,阻值增大,电流当然就小了,转速同样也变低了,风量当然也小些了。

网友G:
"电机绕组铜线直径变小了,为了保持同样的槽满率多绕了匝数"

那维修人员的偷工减料岂不是白做?线径变小明显时想省铜,但多绕了匝数,省下来了铜岂不是又赔回去?

网友F:
如果是11KW2极的电机,绕组的规格应该是2×1.18+1×1.25    每槽线数是28 .如果是11KW4极电机绕组规格是1×1.3,每槽线数56.

网友F:
“那维修人员的偷工减料岂不是白做?线径变小明显时想省铜,但多绕了匝数,省下来了铜岂不是又赔回去? ”

在电机维修过程中有时候找不到同规格的线径,就用相邻规格的线替代,一般来说更换绕组是要经过严格的计算的,比如槽满率、转速、电流、铁心损耗等。但一般情况下有几个修电机的会去计算呢,一般都是评经验操作。线径细了,为了保证一定的槽满率,不至于槽内看起来过松,当然要多绕几圈了,这只是相对原来的参数说的。我们也不能一口就否定电机维修人员会去偷工减料的,毕竟天下还是好人多嘛,哈哈!

网友H:
       “电动机维修后和修前相比都会出现什么不一样的? ”

1、铁心损耗增大,即空载电流增大,这个原因是:

1)用火烧得方法拆绕组,使铁心受损;

2)定子铁心槽口铁心硅钢片松散、掉片;

3)清理定子铁心槽,用砂纸打磨,使定、转子气隙增大;

4)安装造成定、转子气隙不匀;

5)三相定子绕组匝数少,空载厉磁电流大,旋转交流声音大;

网友H:
2、额定运行电流大,发热,温升高:

1)包括以上铁心方面的原因;

2)三相定子绕组匝数少,空载、满载厉磁电流大,旋转交流声音大;

3)线径选的小,导线绕组发热;

3、功率降低,空载、运行电流变小,噪声小,满载是速度低(感觉不出):

1)线圈匝数多,电机功率有所降,电流小一点,运行声音小,温升小;

2)有经验的维修者知道,重绕线圈时,多绕几匝有好处,但不宜多要合适,过多会严重降低功率;

网友C:
      哎&&&!!$@&>#!$@&兔子>#!$@&>#$@&>#

\&>#$2#0

呵呵.我觉着有点乱呵?&&&!

网友H:
4、三相电流大,而且电流不平衡,电机运行不平稳、噪声大,运行无力:

1)主要是线圈匝数有多有少,不准确;

2)三相串联匝数不相等;

5、电机转速明显减小,或增大:接线错误,改变了磁极数;

6、功率差别大:连接y、△错误;

网友I:
怎么就没有几个修电机的来透露一下黑幕?

楼主:
电机的学问可真大啊!看来问题也真是麻烦了?

电压不变、负载不变,电流和风量却小了,我分析是电机绕组铜线直径变小了,为了保持同样的槽满率多绕了匝数,阻值增大,电流当然就小了,转速同样也变低了,风量当然也小些了。

这个可能性还是会大点啊!

楼主:
现在没办法,只好升高频率来运行。

网友J(2010-02-02):
先别瞎说,首先看看变频器的设置、操作,风机进风口风门、出风口管路的密闭性、锅炉本身、引风机的引凤量、除尘设备,特别是水除尘的水池水位;

电机维修有几个愿意改变原有设计参数?匝数、线径谁改?除非总修那一种电机,知道它的槽满率,才可能去调线径,可有谁愿意担那责任?有那功夫吗?说是省铜,省那点值吗?反正我是拆完铜线后称重,绕完线圈后称重,10KW以下的误差正负不超50g,在大100g够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先别瞎说,首先看看变频器的设置、操作,风机进风口风门、出风口管路的密闭性、锅炉本身、引风机的引凤量、除尘设备,特别是水除尘的水池水位;

电机维修有几个愿意改变原有设计参数?匝数、线径谁改?除非总修那一种电机,知道它的槽满率,才可能去调线径,可有谁愿意担那责任?有那功夫吗?说是省铜,省那点值吗?反正我是拆完铜线后称重,绕完线圈后称重,10KW以下的误差正负不超50g,在大100g够了。              说的好   谁愿意去改那个东东

网友L:
看看有没别的原因。。比如皮带松了。。有时底座松了也是会这样的。。我也遇过一次。。电流小了很多。。

网友M:
先要排除机械的问题,如:风机的 进,出风口,风机本身的密封是否良好,各项数据是否达到操作规程所要求达到的数据,最后再说是不是电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