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上电报INVT故障

楼主(2008-06-20):
机器一上电就显示INVT故障,不能复位,各个供电都正常,要是主板的问题,会是什么元件坏掉了,请高手赐教

楼主:
怎么没人回呀,难道没有人修过吗。对了机器是1.5KW 220V的

网友A:
高压检测的问题,检查一下开关电源旁边的小板上的7840有没有问题。

楼主:
7840查了没问题,小板子上的其他元件我也查了也没问题

网友A:
CPU5V电源正常吗?那此故障是CPU自检电路有问题,应该从电源电路作手。

网友B:
你可以到英威腾网站看一下G9/P9显示invt的检修路径

网友C:
invt在说明书上应该没有说明   invt这个故障有多途径的  CPU自检电路   继电器不触好  5V电源问题  还有一点是排线问题  我有碰到过啊

网友D(2008-08-22):
我现在也遇到了110kw上电就报INVT,正在处理当中,请高手指点啊,谢谢!

网友E(2009-08-14):
我修好过一台18KW报INVT的,是一个5V的稳压IC坏了,就是给驱动光耦供5V电源的那个3个脚的稳压IC,叫ABGP,烧开路了

网友F:
我现在遇到一个p9-22kw的 一上电报invt   换了主控板还是这样 请教一下哪位高手指点啊 谢谢

网友F:
请教一下 怎么修啊

网友G:
驱动板问题,这个型号设备算是个通病

网友H:
大哥 INVT网站上就有维修流程下载,你照着那个修旧可以了

网友I(2010-06-07):
直流电压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