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的细分问题??

楼主(2008-06-20):
步进电机的细分和步距角的关系。如果计算步进电机每转一圈所需的脉冲数,和电机的细分有什么关系吗??

还有步进电机的细分到底是怎么解释的。

网友:
我只懂一点提供给你,假如不细分时步距角为0.18,细分为4细分,那细分后每个脉冲指令步进电机转0.18/4度.

网友A:
这个例子不太好。还是假设不细分为1.8度,这个数比较常见

细分与电机没有什么关系,是驱动器的事情。是驱动器对驱动电机的电流进行细分。

网友B:
所谓细分驱动,就是可以提供比整步或半步等基本驱动步距更为细密的步距。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回答,前几天有个客户说,他的步进电机是4000细分的。让我很晕,我觉得他可能是每转需要4000个脉冲。也就是360/4000=0.09度。

可以这么理解吗?目前步进电机的细分能做到多大?还有怎样来衡量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的精度。请波恩老师和刘岩利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B:
细分倍率有按照基本步距为基础的,也有按照齿距为基础的,说法未必统一;

另也有直接说细分数的,也就是细分之后一周之内的总步数。

如果是4000,感觉应该是细分数,而不是细分倍率。

网友:
多谢刘老师指点错误,我当时是想说1.8的,谁知脑袋一热蹦出个0.18.再次感谢刘老师!

网友A:
细分,我见过的最高到256(250),不排除有512(500)甚至1024(1000)的,4000,感觉太大了,实际上,即使有人这么设计,也真的没有什么意义。我感觉也象是4000ppr。

至于精度,建议检索精华老贴。

网友C(2012-10-16):
4细分  8细分 16细分32细分。我通常是这样来计算的    每个细分200脉冲,  16细分就是3200个脉冲电机转一圈,请问波恩每细分200个脉冲(是根据什么定义的)    我这套也是跟以前的师傅学的,原理不明白